为什么单片机启动后会先发送一大段0xFF?

楼主(2016-02-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B:
这很正常,单片机也需要“开机时间”,全是低电平的话就是FFFFFF······

网友C:
很正常,开机有先后,电平建立需要时间。
接收方只要探测到下降沿,就会认为有数据要接收。
所以,接收方必须考虑这种情况,靠协议来判别。

网友D:
5个字,接收端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通讯方式?

我用的是STC89c52rc,8位无校验。开机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之前并不会这样,一开机就可以收到数据,有办法减小开机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通讯方式?

STC89c52rc,8位无校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2rc,8位无校验

很久不用stc了。。。

网友E:
跑自带的boot程序了吧?
重新烧写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自带的boot程序了吧?
重新烧写设置一下
重新烧写设置一下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花点时间仔细看看规格书ISP部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