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单片机 光耦 继电器 控制电路,新手设计的电路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6-02-12):
STM32单片机 光耦 继电器 控制电路,新手设计的电路大家帮看看有没有什么缺陷,或者严重错误,准备打板子了

网友A:
9013b-e加个电阻吧,估取4k7吧

网友B:
stm32的单片机有的是3.3v

网友B:
以下工作的,所以要计算好光耦LED的电流,建议加三极管

网友B:
另外,输出放大最好从光耦集电极取信号,发射极接地

网友C:
为什么用光耦,驱动能力不够?隔离?

网友D:
IO口用灌电流模式,不要用拉电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光耦,驱动能力不够?隔离?

隔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用灌电流模式,不要用拉电流模式,

这可以,关键是光耦后面电路问题帮我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输出放大最好从光耦集电极取信号,发射极接地

这里工作在饱和区,只做开关用,集电极取和发射极取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工作的,所以要计算好光耦LED的电流,建议加三极管

你说前端加个三极管?没必要了吧,多此一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单片机有的是3.3v

就是3.3V,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3b-e加个电阻吧,估取4k7吧

目的理由,为什么不能省略

网友E:
去掉光耦不行吗,直接单片机驱动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理由,为什么不能省略

噢!那是一款“标准”设计电路结构。
如果你的目标中有:节省每一块小铝板儿,
那么你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掉光耦不行吗,直接单片机驱动三极管

因為2級的工作電壓不一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的理由,为什么不能省略

電阻是個安全零件而已,預防光耦洩漏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的理由,为什么不能省略

分流,加上可以选焊,第一次打板,多考虑一下板子的兼容性没坏处

网友H:
R40,R42两个限流电阻取390欧左右.R41,R43取5.1K,9013的B,E极间各并一个10K电阻.若电机动作频繁,最好在继电器触点间加RC电路以保护触点

网友I:
继电器线圈似乎没有必要再用个光耦。

网友I:
继电器触点加RC可以有一点保护作用还对EMC有很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R40,R42两个限流电阻取390欧左右.R41,R43取5.1K,9013的B,E极间各并一个10K电阻.若电机动作频繁,最好在继电 ...

我加一个压敏电阻也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流,加上可以选焊,第一次打板,多考虑一下板子的兼容性没坏处

和我一样想法。今晚全部搞好打板调试,3QU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阻是個安全零件而已,預防光耦洩漏等.

正解,。。。。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