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外设的时钟可能大于系统主时钟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13):
芯片内部一般不会

网友B:
不可能的,因为外设只有预分频器,没有倍频器。

网友C:
只可能小与等于,不可能大于。

网友D:
有这种情况,看自带外设和是单独是我外设

网友E:
如果外设有单独的时钟源,就可以。

网友F:
看看时钟树,有的芯片是可以的。但大多数是根据系统主时钟的来的,不可能大于主时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时钟树,有的芯片是可以的。但大多数是根据系统主时钟的来的,不可能大于主时钟的 ...

同意这种说法,不要异想天开。

网友H:
只要在MCU上面,时钟基本上都是由系统时钟提供的。除了RTC除外,所以不可能。

网友I:
不可能的,楼主时间配置下就知道了,不管你配置的多大,都只能按照实际计算最大的来。

网友J:
我觉得不大可能,你外设的时钟大了,主cpu肯定是匹配不到的。

网友F(2016-05-14):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不大可能,你外设的时钟大了,主cpu肯定是匹配不到的。

肯定是不可以的。就像能量守恒一样,只能低,不可能高。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C:
只可能小与等于,不可能大于。

实际证明,确实是不能大于主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