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运行.exe视频时,如何显示任务栏 ?

楼主(2016-02-12):
见附图1,为.exe格式的pads视频教程,此时任务栏正常显示;
运行视频教程时,底部的任务栏被挡住了,见附图2;

请教:
运行.exe视频时,如何显示任务栏 ?

非常感谢!

附图1

附图2

网友A:
按下windows键啊

网友B:
这种有版权的教程
转换基本只有重录
你可以试试装个Windows XP Mode 在虚拟的xp下看

楼主:
谢谢大侠 !
学习了 !

按windows键比按 Alt+tab组合件切换 方便多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版权的教程
转换基本只有重录
你可以试试装个Windows XP Mode 在虚拟的xp下看  ...

还是版主的回复含金量高呀!领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