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A82G5B32这货有人用吗? OCD下载不运行.

楼主(2016-02-13):
MA82G5B32这货有人用吗? OCD下载不运行.
没有试过,就直接用在产品上, 结果发现通过OCD口下载程序后并不运行.
通过 U2 ISP, 却可以, 多费了不少时间.

再吐槽一下,
感觉这货是个失败的产物, 连个IO口寄存器与之前自家的都不同.

网友A:
您好!MA82G5B32目前已是大批量生产的芯片,目前客户反馈芯片相当稳定,可能是OCD软件应用不当,诺需要技术支持,请致电
深圳市路必康实业有限公司(笙泉代理商)
朱先生   13603070562  QQ1351773431

网友B: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的代理,深圳希特电子杜先生,如果您需要笙泉的芯片可以联系我,手机:15295658706  QQ:3166720948

楼主:
笙泉 做51这么多年了, 新出的东东还这么业余.
有个程序 想从之前的G216/E216移过来, 折腾了好一阵子,几乎全改,
在G216到E216那时就多了个页面操作,这货还有,还是一样的乱.
既然要分页去操作,你就把与51不通用的Reg都放进去, 不就行了吗,
每选一次 笙泉 的芯片就非要人骂它一次 脑残.

楼主:
在MA82G5B32.h 中找几个 脑残的定义出来给大伙看看
PCON 改为 PCON1, 一样的地址,也没发现PCON0或PCON2,你弄它干什么?
sfr S0CON = 0x98; 一样的地址,
sfr S1CON = 0x98;一样的地址,
sfr S2CON = 0x98;一样的地址,

sfr S0BUF          = 0x99; 还是一样的地址,
sfr S1BUF          = 0x99;
sfr S2BUF          = 0x99;

sfr S1BRT          = 0x9A;  还是一样的地址,
sfr S2BRT          = 0x9A;

本来做的就是51兼容的东西, 你偏要弄个不兼容出来, 或者你是为了和其它芯片兼容也能说得过去,
比如与自产的MA10x/MA80x,G516/G216/E216兼容也好,结果没有发现与哪一款是兼容的,
每一款芯片出来都不同, 害得我们多花了好多不必要的时间.....

网友C:
我们也有使用笙泉的芯片我倒是觉得笙泉的芯片还行,现在增强型51的功能越来越多,原有的 SFR 空间已经不够用了因此才会有不同的寄存器使用相同的地址再用页来切换的做法,这样一来跟传统的51就无法完全兼容了,跟自家的产品也会有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上面的 .h 档是那里来的?我看了规格书 MA82G5B32 里头的串口只有2组,好像没有 S2CON,S2BUF,S2BR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A82G5B32.h 中找几个 脑残的定义出来给大伙看看
PCON 改为 PCON1, 一样的地址,也没发现PCON0或PCON2,你 ...

51内核的寄存器的地址为80H~0FFH(共128个,51内核已经决定就有这么多)。
那由于MA82G外设功能很多,用到很多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寄存器地址不够分配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就要用到寄存器分页的机制。有些寄存器的地址相同的,
通过SFRPI来切换到相应的页,映射到不通的寄存器。
如S1BUF在寄存器的1页。
操作S1BUF时,先SFRPI=1切换到页1,再去操作S1BUF。

诺需要和工程师沟通请联系:
深圳市路必康实业有限公司(笙泉代理商)
朱先生   13603070562(0755-83476192)  QQ135177343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MA82G5B32.h 中找几个 脑残的定义出来给大伙看看
PCON 改为 PCON1, 一样的地址,也没发现PCON0或PCON2,你 ...

:L这是切页需要!你切了页!寄存器都一样!怎么看!:L

网友D:
其实MA82G5B32芯片!有个问题!就是中断优先级打开后!会影响到定时器!不知道修复了,没有!

网友E(2021-08-2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