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的脱机下载器,支持SWD和SWIM协议.

楼主(2016-02-13):
用一个春节时间,弄好了SWD协议程序下载,支持读保护解除,下载FLASH程序,读保存设置等.
已在STM32F103上测试通过,速度1M.
加上以前弄好的SWIM协议,用于STM8下载.

想做一个同时支持这两个协议的脱机下载器,
用电脑下载程序到脱机下载器,可设置下载次数限制,并用数据码管显示剩余次数.
下载器固件支持在线升级.
两三百块钱一个,放淘宝有没有市场??

楼主:
SWIM用了隔离通讯,这个隔离用在SWD上就不行了,SWD是弱上拉,SWIM用1K的强上拉.

节后想办法兼容了.

网友A:
两三百块一个,你说有没有市场;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B:
现在已经好多人搞了,淘宝小作坊也很多的了。

网友C:
这个还真是大问题,生产中用过某名气还比较大的商家的STM8脱机下载器,很不耐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是大问题,生产中用过某名气还比较大的商家的STM8脱机下载器,很不耐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 ...

什么叫不耐用?容易坏?

网友D:
做一个能“工作”的下载器,不复杂,st-link的硬件就很简单。成本很低,卖2、3百元,利润很高。
但是要能稳定工作好几年,应对工作中种种意外,需要花费很多经费、时间、精力去改进、完善,利润也不高(成本不低,但没法像国外产品卖高价)。

我的EP968,算起了卖了7年了,2009~2010年产品都在不断完善,2011年起主要改进的是可生产性。产品从400多个器件增加到600个器件,80%的器件都是为了稳定性而添加。线路板从2层板改进采用4层板加厚镀金,接插件也都定制加厚镀金。
各式滤波电容,更是充分利用每一分空间加上。加工厂也精挑细选,越来越高端,加工费增长了将近5倍(当然主要是4万亿导致的通胀)。

就算这样,我也不敢说能用到5、6年、7、8年。目前最长保修也只2年。如果要承诺5年保用,成本将大幅增加,目前的售价不允许。
楼主如果只打算弄个能用的下载器,到淘宝上卖卖,开始1、2年不要打算挣钱,先当产品的完善期。另外要先找好定位,是给个人用户研发、小批量,还是给工厂客户大批量使用。
个人用户2、300元也嫌贵的,但大批量用的产品300元硬件成本都不够。

网友D:
另外做个预告,这几年一直在准备下一代EP968。商业上有个计划是,让所有的单片机工程师,都可以很容易的参与EP968的软件开发,并且从中获得外快收入。

来句广告词:用自己的EP968,赚加油的钱。

网友E:
一次能下载几个呢?

网友F:
不错的好创意啊!支持楼上啦!
不过还没有用过EP968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不耐用?容易坏?

就是容易坏

网友(2016-10-09):
楼主搞定了没?发个进展

楼主(2017-01-11):
产线自用,没有做产品.

网友G(2017-06-20):
请问楼主,SWD协议是怎么解除写保护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产线自用,没有做产品.

我这也是要做一个产线自用的脱机下载,楼主能否给点资料,现在是增加写保护,和解除写保护没有解决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G:
我这也是要做一个产线自用的脱机下载,楼主能否给点资料,现在是增加写保护,和解除写保护没有解决 ...

就是配置STM32的寄存器,和软件操作过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