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sja1000自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6-02-13):
电路图如图 在调试SJA1000自收发模式时,启动自收发后状态寄存器一直处于脱离总线和出错的状态,问题可能是sja1000一直重发,导致重发次数过多了出现错误,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方案,调了好久,实在弄不明白,求前辈指导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k2MzU0fDcyYmI1NDRifDE3NjQyNDc2NjR8MHw%3D

楼主:
试了很多网上下载来的程序,状态寄存器也是一直脱离显示脱离总线和错误的状态,怀疑是不是买到盗版的芯片了

网友A(2017-09-05):
引用 楼主:
试了很多网上下载来的程序,状态寄存器也是一直脱离显示脱离总线和错误的状态,怀疑是不是买到盗版的芯片了 ...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好吧 C7和C9不是一样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C7和C9不是一样的电容

那楼主我还想问下,我在发送使能之前,状态一直是好的,但是一使能发送,就出现0x03错误,状态寄存器是0xF4,请问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我还想问下,我在发送使能之前,状态一直是好的,但是一使能发送,就出现0x03错误,状态寄存器是0x ...

楼主,方便加QQ吗?496760763,想问你些问题。

网友B(2019-12-10):
你初始化没问题吧?用的什么模式啊

网友(2020-05-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方便加QQ吗
我也遇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