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性能12位高速计数?

楼主(2016-02-13):
信号方波频率 1Hz到500KHz,
由于我5ms采集一次方波数,所以最大就采集2500个数,因此用12位就能够了,就不用浪费16个io口了

查了一下资料用施密特触发器之类的,感觉不是很懂,
请指点迷津一下小弟,这个应该怎么弄,这应该用什么样的型号芯片满足性能要求?

网友A:
12位数和16个io口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adc采样。。

网友B:
一个是计时,一个是计数,才能对下上二个端满足测量精度。

网友C:
....  用单片机的~~~~ 计数器。。。。。   5ms 读一下数值, 清空   算出频率 送显示

楼主:
好像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由于我的单片机计数器已经用来干别的事,所以需要外接一个像74HC4040计数,然后再用12个IO口每5ms读取计数值。现在问题就是我需要外接这个计数芯片应该用哪款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由于我的单片机计数器已经用来干别的事,所以需要外接一个像74HC4040计数,然后 ...

1HZ时,计什么数啊?

网友D:
建议换MCU,用一个专门的计数器

网友B:
1HZ信号时,怎么测量?这图针对高频脉冲计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HZ信号时,怎么测量?这图针对高频脉冲计数的。

8楼电路中,74HC4040的输入(~CP)是施密特滞回输入,下降沿有效,因此就是0.1Hz的缓变信号也可触发74HC4040计数。不用怀疑其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8楼电路中,74HC4040的输入(~CP)是施密特滞回输入,下降沿有效,因此就是0.1Hz的缓变信号也可触发74HC40 ...

测量原理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