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GPRS模块的连接例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2-13):
2. #include <msp430x14x.h>

3. #include “string.h”

4.
5.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16

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7.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s16
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9.
10.  #define SYS_SUCCESS    0

11.  #define SYS_FAIL          1
12. //==============================================================

13.  // DTU Pin define
14.  #define DTU_IGT_PORT_DIR      P1DIR

15.  #define DTU_IGT_PORT_OUT     P1OUT

16.  #define DTU_IGT_PIN             BIT6

17.
18.  #define DTU_RTS_PORT_DIR      P1DIR

19.  #define DTU_RTS_PORT_OUT     P1OUT

20.  #define DTU_RTS_PIN             BIT2

21.
22.  #define DTU_CTS_PORT_DIR      P1DIR

23.  #define DTU_CTS_PORT_IN       P1IN
24.  #define DTU_CTS_PIN             BIT4

25.
26.  #define DTU_IGT_FIRE      DTU_IGT_PORT_DIR  |= DTU_IGT_PIN;\

27.                             DTU_IGT_PORT_OUT  |= DTU_IGT_PIN

28.  #define DTU_IGT_SHUT     DTU_IGT_PORT_DIR  |= DTU_IGT_PIN;\

29.                             DTU_IGT_PORT_OUT  &= ~DTU_IGT_PIN

30.  #define DTU_RTS_HIGH     DTU_RTS_PORT_DIR |= DTU_RTS_PIN;\

31.                             DTU_RTS_PORT_OUT |= DTU_RTS_PIN

32.  #define DTU_RTS_LOW     DTU_RTS_PORT_DIR |= DTU_RTS_PIN;\

33.                             DTU_RTS_PORT_OUT &=~DTU_RTS_PIN

34.  #define DTU_CTS_FLAG    DTU_CTS_PORT_DIR &= ~ DTU_CTS_PIN

35.  #DTU_CTS                 (DTU_CTS_PORT_IN & DTU_CTS_PIN)

36.
37.  #define DTU_DAT_LEN    100

38.
39.  u8 g_rec_buf[DTU_DAT_LEN]

40.  u16 g_count = 0
41.  u8 g_sys_error = SYS_SUCCESS

42.
43.  /***********************************************************************************************

44.  ** Function Name : Delay                                                  **

45.  ** Parameter     : uTime                                                  **

46.   ** Return     :
47.   ********************************************************************************************/

48.   void Delay(u16 uTime)

49.   {
50.       u16 i=0;

51.       u16 j=0;
52.       for (i = 0  I < 1000; i++)

53.       {
54.            for (j = 0; j < uTime; j++);

55.       }

56.   }
57.
58.  /***********************************************************************************************

59.  ** Function Name : InitClock                                                **

60.  ** Parameter     : None                                                  **

61.  ** Return        :                                                        **

62.  ***********************************************************************************************/

63.   void InitClock()

64.   {
65.       u8 i= 0;
66.
67.       BCSCTL1 &= ~XT2OFF;
68.       BCSCTL2 |= SELM1+SELS;       // MCLK 8M, SMCLK 1M

69.

70.       do

71.       {
72.           IFG1 &= ~OFIFG;

73.           for (i = 0; I < 100; i++)

74.           {
75.               _NOP();
76.           }
77.       } while(0 != (IFG1 & OFIFG));

78.       IFG1 &= ~OFIFG;

79.   }

80.
81. /***********************************************************************************************

82.  ** Function Name : InitUart1                                                **

83.  ** Parameter     : None                                                  **

84.  ** Return        :                                                        **

85.  ***********************************************************************************************/

86.  void InitUart1(void)
87.  {
88.      U1CTL |= SWRST;    // Rest UART1

89.      U1CTL |= CHAR;     // 8 bit data
90.      U1TCTL |= SSEL1; // set SMCLK as uart1 clock

91.      UBR01 = 0x8A;  // Baud rate 19200bps

92.      UBR11 = 0x00;

93.
94.      UMCTL1 = 0xDE;

95.      ME2 |= 0x30;

96.      uctl1 &= ~SWRST;  //

97.
98.      IE2 |= URXIE1;
99.      P3SEL = 0XC0; // P3.6 and P3.7 as TXD and RXD

100.      P3DIR = 0x40;

101.  }

102.
103.  ***********************************************************************************************

104.  ** Function Name : UART1_RX_ISR                                        **

105.  ** Parameter     : None                                                  **

106.  ** Return        :                                                       **

107.  **********************************************************************************************/

108.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OR

109.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SR(void)

110.  {

111.      char dat = 0
112.      data = U1RXBUF

113.      g_rec_buf[g_count] = data

114.      if (g_count > (DTU_DAT_LEN -1))

115.      {
116.          g_count = 0;

117.      }

118.  }

119.
120.  ***********************************************************************************************

121.  ** Function Name : Uart1SendByte                                         **

122.  ** Parameter     : u8 dat                                                 **

123.  ** Return        :                                                       **

124.  **********************************************************************************************/

125.   void Uart1SendByte(u8 dat)

126.   {
127.       while(0 == (IFG2 & UTXIFG1);

128.       U1TXBUF = dat;

129.   }

130.
131.   *********************************************************************************************

132.  ** Function Name : ClearDtuBuf                                            **

133.  ** Parameter     :                                                       **

134.  ** Return        :                                                       **

135.  **********************************************************************************************/

136.   void ClearDtuBuf(void)

137.   {

138.       u8 len = 0;

139.       g_count = 0;
140.

141.       IE2 &= ~URXIE1; // Close receive interrupt

142.       for (; len < DTU_DAT_LEN; len++)

143.       {

144.           g_rec_buf[len] = „\0‟

145.       }

146.       IE2 |= URXIE1;

147.   }

148.
149.   void SendDat(s8 * strptr)

150.   { 151.       u8 i.j;
152.       j = strlen(strptr);

153.       for (i=0;i<j;i++)
154.       {

155.           Uart1SendByte((u8)strptr[i]);
156.       }

157.   }

158.   *********************************************************************************************

159.  **  DTU MODULE: Start, Shut, Initialize
160.  **********************************************************************************************/

161.   void StartDtu(void)

162.   {

163.       DTU_IGT_FIRE;

164.       Delay(1);

165.       DTU_IGT_SHUT;

166.       Delay(100);

167.       DTU_IGT_FIRE;

168.   }

169.
170.  void ShutdownDtu(void)

171.   {

172.       Delay(100);
173.       SendDat(“AT^smso\r\n”);

174.       Delay(100);

175.   }

176.

177.  void InitDtu(void)
178.   {

179.       SendDat(“AT\\Q3\r\n”);

180.       Delay(1000);

181.       SendDat(“ATE0\r\n”);

182.       Delay(100);

183.       SendDat(“AT+CMGF=1\r\n”);

184.       Delay(100);

185.       SendDat(“AT+CFUN=7\r\n”);

186.       Delay(100);

187.       SendDat(“AT+CFUN\?\r\n”);

188.       Delay(100);

189.   }

190.
191.  void SendDtuMsg(char *num, char * msg)

192.  {

193.      char instruct[] = “AT+CMGS=\””;

194.      char numinstuct[27];

195.
196.      strcpy(numinstuct, instruct);

197.      strcat(numinstuct, num);

198.      strcat(numinstuct, “\”\r\n”);

199.      SendDat(numinstuct);
200.      SendDat(msg);

201.      Uart1SendByte(0x1A);   // CTRL+Z

202.

203.  }
204.

205.  void main()

206.  {

207.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close WATCH DOG

208.     InitClock(); 209.     InitUart1();

210.     DTU_RTS_LOW

211.

212.     StartDtu()

213.     _EINT()

214.     Delay(2000)

215.     InitDtu()

216.
217.     SendDat(“AT\r\n“)

218.     SendDtuMsg ( ”18615771975”, ”Hello world! Just a Test!”);

219.     CloseDtu();

220.

221.     while(1)

222.      {

223.      }

224.  }

225.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通过UART口的通讯实现的。

网友B:
这个主要是通过UART口来进行数据的交互的。

网友C:
就是没有实现检测AT指令返回,如果返回不正确,发下一条AT指令也没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 #include

3. #include “string.h”

注意这些AT指令的用法即可的。

网友E:
这个主要也是看相关的AT指令的应用了

网友F:
注意相关的AT指令及延时的长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