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的是个串口一起用,就不可以了

楼主(2016-02-13):
STC15系列的四个串口一起用,就不可以了,串口2和4有冲突,为什么呢?单独是可以的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波特率发生器用的一样,所以冲突了呢?

网友B:
串口只能同时处理一个,几者在一起用的话,同时只能开一个,都一起用的话,要注意时间的规划。

网友C:
几者一起收发的话,就会赌赛了,肯定会死掉的。

网友D:
考虑上OS,但是51上OS太庞大了。

网友E:
同一时间只开启一个串口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不同的串口,波特率发生器是不能一样的,不然就冲突了。

网友G:
使用同一个比特率发生器的话,同一时间只能开启一个串口,波特率应该设置为一样的。

网友H:
分时复用做好就OK啦,注意几者的配置不能有冲突。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波特率发生器用的一样,所以冲突了呢?

我觉得不是这个地方的冲突,总觉得是中断嵌套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J(2016-03-18):
STC的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

建议你好好的看一下源程序吧!

网友J:
现在 转帖一下 ISP例程中的U4程序!

网友K:
上面发的代码什么意思?
直接给技术打电话了解一下吧!

网友J:
以前用过STC的产品,2个串口,一个用来下载与PC通讯,另外的一个用来控制一个GPS模块,感觉搞起来,很不爽。当时还很后悔选择了STC 不过用顺了 还是发现 很简单的!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C:
几者一起收发的话,就会赌赛了,肯定会死掉的。

中断也有先后顺序的,根本不会这样的。

网友L(2018-07-03):
官方STC15的PDF,在介绍串口2的章节明确说明,当串口1、3、4和串口2的波特率相同时,可以共享T2做波特率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