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程序太大了,求优化的办法

楼主(2016-02-13):
STM8程序太大了,求优化的办法,用的是STVD

网友A:
STVD这个编译器没听过,用IAR试试,会不会好点。

网友B:
仔细审查你的代码,尽量多用局部变量,优化你的程序吧。

网友C:
不是有个debug和relase模式么?你开启的是哪个模式呢

网友D:
尽量少用固件库,直接操作寄存器,代码尽量简洁,变量少用。我用stm8s903k3的时候也是遇到过,最后没办法所以改板用stm8s105k4了

网友E:
开启编译优化的选项试试,会不会变小

网友F:
尽量用寄存器,不要用库,把库函数都删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尽量用寄存器,不要用库,把库函数都删掉

好像有个编译选项,自动删除没用的库函数的

网友H:
Split+ Compact优化,可以最大程度减小你的代码。

网友I:
哪部分的内存超标了呢?变量还是程序呢?

网友J:
把字符串的这些加const就放在code中了,标志变量尽量用_bool实现。

网友K:
STVD有四种优化选项,你挨着切换试试。主要还是自己的程序要规划好。

网友L:
换IAR试试,IAR编译器应该做的好点,优化度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STVD有四种优化选项,你挨着切换试试。主要还是自己的程序要规划好。

程序写完,具体算法上要做好优化。比如switch比if要节省内存。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个编译选项,自动删除没用的库函数的

这个选项是什么呢,我没找到,用的是哪个编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