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放大30DB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14):
10倍是20,100倍是40。那么30dB大约是31.6倍吧!
R255取15k可得约30dB,试试吧!

楼主:
我上面的原理图,他还说放大太多了,我的原理图上面应该是只有1倍的放大了吧?
可以把R255改得比R13小吗,比如100R之类的?
NE5532可以做-DB吗?

网友B:
-的DB用电阻分压就可以,如果对输入输出阻抗没有特别要求都可以不用运放

网友B:
同相最低0DB,无法做到负的,但可以先衰减或后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