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图片的芯片是那个厂家的和型号啊

楼主(2016-02-14):
(图片)

网友A:
看不出来,没有明显的厂商标志,估计是被打磨掉了。

网友B:
那个**有点像TI的。

网友C:
品牌是ti 的,但是型号没有了,从引脚看,像是mcu或者无线ic具体要看引脚定义和功能划分啦

网友D:
明显是TI的芯片,型号不知

网友E:
把外围电路也一起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