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利用Mfgtools工具烧录失败,显示No Device Connected

楼主(2016-02-14):
开发板: SABRE-SD
BSP版本: IMX6_L5.1.1_2.1.0_ANDROID_DEMO_SD_BSP
mfgtool工具版本: IMX6_L5.1.1_2.1.0_MFG_TOOL

问题描述:用USB OTG连接线将主板与电脑USB口连接,在Mfgtools工具中双击mfgtool2-android-mx6q-sabresd-emmc.vbs脚本, 然后点击Start按钮,可以依次看到以下过程:Loading Uboot,Loading Kernel,Loading Initramfs,Jumping to OS image,在出现Jumping to OS image后,立即出现No Device Connected,之后一直停留在No Device Connected 不再进行第二阶段的烧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谢谢。

附件压缩包是cfg.ini文件,mfgtool2-android-mx6q-sabresd-emmc.vbs文件和ucl2.xml文件,供参考

网友A:
PC端usb的驱动装好了没有?......

楼主:
我的usb驱动装好了,当给开发板上电时,在mfgtool中可以显示HID-compliant device, 我查找资料后知道烧录过程分两个阶段,"BootStrap"和"Updater", 目前我的板子的现象是烧录完第一阶段就断开了,显示No Device Connected,没有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烧写, 仍然找不到原因。
PS: 我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imx6q-sabersd, 烧录的4个image都是官网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端usb的驱动装好了没有?......

我的usb驱动装好了,当给开发板上电时,在mfgtool中可以显示HID-compliant device, 我查找资料后知道烧录过程分两个阶段,"BootStrap"和"Updater", 目前我的板子的现象是烧录完第一阶段就断开了,显示No Device Connected,没有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烧写, 仍然找不到原因。
PS: 我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imx6q-sabersd, 烧录的4个image都是官网的dem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usb驱动装好了,当给开发板上电时,在mfgtool中可以显示HID-compliant device, 我查找资料后知道烧 ...

版本烧的没错吧?mfgtools我也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烧的没错吧?mfgtools我也不是很熟悉.......

我烧得是今年1月份官网商新出的android 5.1版本, 文档和工具也是最新的,不知道会不会是没有完善好。

网友B:
用mfgtool的时候同时接上调试串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信息.  这样也方便更改ucl2.x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fgtool的时候同时接上调试串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信息.  这样也方便更改ucl2.xml文件 ...

您好,我有接串口,但是我从串口信息中看不出问题,不清楚怎么修改ucl2.xml文件。附件是串口信息,请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有接串口,但是我从串口信息中看不出问题,不清楚怎么修改ucl2.xml文件。附件是串口信息,请帮忙 ...

我也没看出来, 你的板子是不是和标准的板子有很大出入,才导致第一级内核无法完全启动.
如果是这样,你需要自己编译一个内核替换第一级内核,这样才能开始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有接串口,但是我从串口信息中看不出问题,不清楚怎么修改ucl2.xml文件。附件是串口信息,请帮忙 ...

我仔细看了一下log, 其实你这个板子 utp的服务已经启动了.
你在你的工具里面更改一下ucl2.xml

<LIST name="eMMC-Android" desc="Choose eMMC as media">下面的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后面加一条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l /dev/mmc*" > show the mmc device</CMD>
这条语句只是让你测试一下你的烧写内核是否已经完全启动.
如果完全启动, 我看到另外一个帖子,可能跟windows的系统有关.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03521

里面提问者回答了这个问题,似乎跟windows有关.

Hello

Problem is solved It turned out that it is not a problem with configuration of sabreauto board and not with MFGtool configuration but simply with my Windows XP machine.

I tried to use MFG Tool on my private Win7 computer and it worked ok! After that I used administrator rights and run MFG tool again on WinXP machine. This time everything was ok. I don't know why administrator rights are so important - device was properly visible on begining of update and in MFG tool, but after "BootStrap" part, update suddenly stopped.

Right now I am able to update empty SD card using MFG tool, and startup evaluation board from this SD card.

I will close this question as answered.

Thanks all for your sup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来, 你的板子是不是和标准的板子有很大出入,才导致第一级内核无法完全启动.
如果是这样,你需 ...

我的板子是标准的工板。
我之前有自己编译过android 4.4.2版本,是可以成功烧录进去的。
现在我需要烧写最新的android 5.1版本,我在官网上下的demo, 你的意思是我要自己编译android 5.1?编译后的文件和官方提供的demo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log, 其实你这个板子 utp的服务已经启动了.
你在你的工具里面更改一下ucl2.xml

如您所述:
<LIST name="eMMC-Android" desc="Choose eMMC as media">下面的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后面加一条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l /dev/mmc*" > show the mmc device</CMD>

我在ucl2.xml中如上修改,烧录后再显示Jumping to OS image后直接显示No Device Connection并没有显示
show the mmc device,这是说明内核没有完全启动吗?
关于是PC机的问题,目前我只在我的电脑windows7下, Ubuntu的winXP虚拟机中烧写,都不成功,我会找笔记本尝试的。

Screenshot from 2016-02-17 14:05:06.p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述:
下面的
Jumping to OS image.

不好意思 回复有点晚
你要查看的是调试串口, 理论上如果已经启动了, 就像你在linux的命令行输入
ls -l /dev/mmc* 效果一样.
不是查看mfgtool, 直接看调试串口出来的信息 是否显示了 像mmcblk0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述:
下面的
Jumping to OS image.

还有你仔细看一下我上面回复里面的那个网站,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仔细看一下我上面回复里面的那个网站,里面有详细说明

好的,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再详细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再详细看一下

ucl2.xml里面最开始部分, 你看一下updater部分usb的vid 和pid
再对比windows里面查看到的usb vid和pid是否一致,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l2.xml里面最开始部分, 你看一下updater部分usb的vid 和pid
再对比windows里面查看到的usb vid和pid是 ...

1. 根据您昨天提供的参考,我尝试使用其他电脑,还有笔记本进行烧写,问题仍然存在。

2. ucl2.xml 文件中这个地方我确认过的,跟我的板子一致,没有问题的。
<CFG>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CFG>

3. 今天我又尝试烧写官方的android 4.4.2版本demo,是能够烧成功的,基本可以确定我的板子是标准的板子。
官网的BSP是:  android_kk4.4.3_2.0.0-ga_images_6qsabresd.tar.gz
官网的Mfgtools是:  android_kk4.4.2_1.0.0-ga_tools.tar.gz

但是官网的android 4.4.3, android 5.0, android 5.1版本的demo都烧写不成功。

4. 目前我找到的区别:
android 4.4.2版本的mfgtools工具中只要配置好cfg.ini文件,点击MfgTool2.exe就可以开始烧写。
从android 4.4.3开始,之后的版本mfgtools中需要点击对应的脚本 (文档中有说明,我用的是mfgtool2-android-mx6q-sabresd-emmc.vbs),
之后就会出现我上面提到的错误(No Device Connection)。 我觉得是新的工具某些地方我没有设置正确,但是从文档中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感谢您的热情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l2.xml里面最开始部分, 你看一下updater部分usb的vid 和pid
再对比windows里面查看到的usb vid和pid是 ...

我笔误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笔误写错了。 ...

新版本的我也没用过, 我一般都是折腾的linux的版本 没烧写过android 只是感觉原理差不多.

楼主:
问题仍没有解决,自己顶一下!

楼主:
顶一下,有成功烧写过5.1.1版本以上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otg线的原因。我用的是对接的otg线,换成普通的直线就可以了。
但是对接的线烧写android4.4.2就没问题,估计是android5.1.1做了什么更改

网友A: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