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进行椭圆滤波器的设计,有哪个滤波器软件可用?

楼主(2016-02-14):
在AD前添加一个椭圆滤波器,不知道哪个滤波器软件能进行设计?
最好能给个安装包。谢谢了!

网友A:
Filter Solution 滤波器软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ter Solution 滤波器软件不错。

我下了个2006版本。仿真了下 椭圆滤波器,但是用multisim仿真了下,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ter Solution 滤波器软件不错。

你用过这个软件吗?

网友B:
TI的filterpro 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filterpro desktop

这个里面没有椭圆滤波器的模型

网友C(2016-04-04):
不建议使用椭圆滤波器,调试参数困难,而且会有旁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使用椭圆滤波器,调试参数困难,而且会有旁瓣

那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看你具体要求滤波器的指标来定 要先分析滤波器指标 才能看用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