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电平切换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6-02-14):
各路大神帮忙看下,
下图是一个双向电平切换电路,但是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过冲现象,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并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A:
增加R3、C3消除过冲。

网友B:
负载是10K欧量级,那么用2N7002那样的小管子就可以了,IRF7403是大电流的管子有很大的DS/DG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R3、C3消除过冲。

你好,先谢谢了!再问下这个脉冲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B:
MOS管的漏-源之间的电容会储存能量的,当24V一侧电压跳变,5V一侧也要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先谢谢了!再问下这个脉冲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过冲是MOS管D、S间的寄生电容Cds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冲是MOS管D、S间的寄生电容Cds造成的。

恩,仿真了,确实改善了。想问下R3、C3为什么添加在这个位置,选值又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