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出现编译错误

楼主(2016-02-14):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路径没配置好吧。

网友B:
这个文件库里面是没有的,在模板文件夹的user里有,要你自己手动复制一个!

网友C:
这个头文件应该是旧版才有的,新版没有。

网友D:
5的配置要非常精确非常详细,较麻烦,但是配置好了之后用起来很爽!建议把所有的头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然后在工程配置的C/C++选项下include path添加这个文件夹路径

网友E:
新版中这个是自定义的,加上文件路径就好了。

网友F: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文件的路径没有包含进去。或者你看看工程下有这个文件么?

网友G:
setting中c/c++中的文件路径配置的不对,加入当前includes.h所在的路径就好了。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路径没配置好吧。

确实是路径的问题,头文件中没有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