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NUCLEO开发板 断电以后重新上电MCU无法启动

楼主(2016-02-14):
用的是官方的NUCLEO开发板,MCU型号是STM32L053R8,IDE用的是KEIL,烧写程序进去运行正常也可以复位,但是断电以后再次上电MCU就无法启动,官方的例程烧进去也是这样的,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么。应该是哪里设置的不对,看了官方给的开发板原理图,boot0接的是10k电阻然后接地

网友A:
RESET脚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