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TMP75传感器的进

楼主(2016-02-14):
以上是TMP75传感 I2C读操作,比较特殊的是开始两帧要先写。熟悉的朋友能解释下原因么,
再有第三帧接收帧开始后每个字节接收完成,即收到ACK后,下一帧数据是否继续接收
(不需要重新发开始信号?)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帮顶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里时序图之前的读写说明,说得很清楚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mp75.pdf

网友B:
开始的时候写是让指针寄存器指向温度,后面读到的就是温度值 ,如果指向别的寄存器 读出的结果就可能是上下限告警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的时候写是让指针寄存器指向温度,后面读到的就是温度值 ,如果指向别的寄存器 读出的结果就可能是上下 ...

是的,你说的没错,但是我按照时序来写程序测试的时候,指针寄存器指向对应的是温度寄存器。
TMP75发的数据还有个特点:温度是转换成12位的。也就是说TMP75连续发出两个字节为一次温度参数。
按时序上来看,一个字节发完应该是主机自动响应确认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调试的时候,奇怪的是,第一,第二次读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按照环境温度数据转换也不是室温。。),第三次以后数值就一直不变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有接收完两个字节以后, 主机是否还需要重新发起始和寻址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里时序图之前的读写说明,说得很清楚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mp75.pdf ...

之前已经下载了,还在调试中,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C:
这个是温度传感器的,其数据值的读取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网友D:
这个需要根据这波形序列来按顺序读取的。

网友E:
TMP75~~~~我刚好有一堆带有这个的板子。。。。。。  正寻思着折下来玩玩哪有列程抄抄了
不如楼主~~~完成后分享一下 :loveliness:

网友F:
指针寄存器使用 两个 LSB 来确认哪一个数据寄存器应该对读取或者写入命令做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