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基于stm32l151的无线对讲机

楼主(2016-02-14):
最近为客户设计了一款无线对讲机,基于stm32l151低功耗单片机设计,无线采用433M的si4432芯片,目前无线传输已经调试完毕,语音数据采集也已经完成,接下来考虑如何对数据进行压缩传输

网友A:
楼主的语音数据采集是怎么做的

楼主:
目前是用stm32l151 ad采集的,当然前端加了调理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stm32l151 ad采集的,当然前端加了调理电路

感觉音质不靠谱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stm32l151 ad采集的,当然前端加了调理电路

语音压缩st有一个speex库的,那个是在stm32f1x上面用的,压缩率很高,只是资源占用也很利害。

楼主:
音质还是可以的,调理做好是没问题的,speex是在32位上做的,如果用stm8或者stm151l系列的有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