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无线串口透传模块

楼主(2016-02-14):
最近根据客户要求设计了一块无线串口模块,基于wifi的串口数据传输,单片机使用的新唐MCU,可以方便的集成到项目设计中,方便使用有需求的客户欢迎洽谈QQ1372570085

网友:
你给点教程说说啊,不知道好用不啊

楼主:
目前正在测试,目前保证能用,现在正在测试稳定性,如有意向需求欢迎联系

网友A:
wifi的,功耗不一定低吧!应该不适合电池供电哦!

网友B:
做成产品 真棒啊~
我也朝着这个目标进步。

楼主:
既然是wifi就不适合做纽扣电池供电的

网友C:
无线串口透传,就是蓝牙吗

网友D:
问下wifi模块内部是集成了芯唐的单片机吗?

网友D:
如果是的话,是集成了哪款型号哈,是基于什么原因选的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年带WiFi的mcu呈现井喷之势,大家抓住机会啊

但竞争太激烈了啊

网友F:
回头我研究个,总是用你们的固件太不爽快了。

网友G:
工作稳定吗?

网友F:
1、工作频率 471.25MHz
2、频率间隔 100KHz
3、发射功率 2000mW
4、接收灵敏度 -120dBm  2400bps
5、接口速率 1200 - 9600bps
6、接口效验方式 8E1/8N1
7、工作湿度 10%~90%(无冷凝)
8、工作温度 -30℃ --- +75℃
9、电源 +3-5V
10、发射电流 ≦850mA  2000mW
11、接收电流 ≦38mA
12、休眠电流 ≦5uA
13、传输距离 >3000m 可视距离,RF = 19200bps)
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H:
多少钱一个?超过29就不好了

网友I:
就是将WiFi数据转换为串口呗,转成USB岂不更好

楼主(2016-04-20):
引用 网友F:
1、工作频率 471.25MHz
2、频率间隔 100KHz
3、发射功率 2000mW

可以达到。

网友J:
没有串口,你要自己调试底层驱动,调试射频参数,调试无线通信的协议。
硬件软件工作量都比较大。
如果有个串口,你就不用管了,模块内部封装好了软硬件,只要你通过这个串口发送的数据都会发送到指定的接收无线模块。
这个串口收到的信息也就是远端发来的数据,非常方便使用,减少了大量的无线部分的工作降低了难度。

网友F:
适合太阳能供电和锂电池供电。

网友J:
淘宝好像还有9.9包邮的那种。

楼主(2016-09-24):
一分钱一分货,价钱不一样质量性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