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中断服务

楼主(2016-02-14):
假设产生100us的定时中断,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需要10us的时间,请问这10us的时间在100us的中断时间内还是之外呢

网友A:
一般中断程序执行完之前,会把定时器的计数器清空,这样做法,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就不算在内。

网友B:
中断服务是在主程序执行过程中运行的

网友C:
100us定时器中断就是每隔100us中断一次,执行顺序是:主程序,进去定时中断(进去中断后即重新计时),执行中断程序,退出中断返回主程序,等待下一次100us中断。

网友D:
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代码在运行中断程序时,定时器的计数器在计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