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ET430UIF没有显示COM口

楼主(2016-02-14):
插上仿真器后电脑显示没有安装驱动, 电脑上也没检查到COM 口,明明装了驱动啊

网友A:
电源指示灯正常吗,用的哪个软件,卸了重装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编译软件的版本问题

网友C:
网上下载驱动,win7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识别的,比如cc_debuge也是一样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把相关的驱动程序的安装好的。

网友E:
加我Q我告诉你,

网友F:
这个下载一个驱动精灵的安装上的,让自动安装上该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主要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完全的。

网友H:
这个就是驱动的重新安装下的看看的了

网友I:
这个本身就是驱动没有完全安装的缘故的,重现安装驱动的吧。

网友J:
这个看下相关的驱动程序安装完成每的

网友K:
安装驱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