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寄存器定义

楼主(2016-02-14):
(无正文)

网友A:
ti发布的库已经定义好了的,查看一下库文件

网友B:
这是TI提供的库文件里面定义的,光标指针定到想要查看的变量上面,再按F3可以定位到变量声明处

网友C:
这个值是默认的吧,,一般是翻译成二进制的就是10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