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2016-02-14):
这是什么错误,怎么解决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7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9b7-9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网友A:
是不是栈空间太小了

网友:
将程序屏蔽一段

网友B:
我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系统升级成win10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C:
这个就是显示栈空间的问题的。

网友D:
栈空间小了,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E:
堆栈空间的问题的,需要看下空间的大小的。

网友F:
堆栈空间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