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O口有2个上拉电阻

楼主(2016-02-14):
(无正文)

网友A:
相当于一个10K并联一个2K的了

网友:
上拉电阻大小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高速信号应该考虑匹配

网友B:
根据电阻并联公式,大约等于1.67k

网友C:
上拉电阻大小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

这是怎么说的,能详细讲下吗

网友D:
估计是用做某个外设的时候,根据习惯,又加了上拉电阻了。上拉电阻的大小,对电路功能的影响,具体取决于你外设的作用,如果是I2C这类的总线,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E:
可以提高驱动能力,不过会影响信息质量,具体信号具体分析

网友F:
这个是做信号匹配的啦,还一个是保护电路的。

网友G:
会不会设计上的疏忽,多加的

网友H:
在IO口的内部也是有相关的上下拉电阻的,需要配置的。

网友I:
可以提高上拉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