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K32S4单片机中P4口的设置

楼主(2016-02-14):
STC12单片机中P4中的P4.4, P4.5, P4.6要通过P4SW这个寄存器配置才能够将这三个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
请问下,15单片机的P4口是否同样需要配置?(PS: 15的头文件中没有提供P4SW这个寄存器)

网友A:
P4M1 P4M0是端口配置位,配置IO模式的

网友B:
查看一下手册看是怎么说的,应该就是楼上的方法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STC15W4K32S4的P4口可直接为普通IO口使用,无需配置P4SW。至于P4M0/P4M1是设置P4的四种工作模式:弱上拉、开漏、推挽、高阻输入的。

而STC12系列因P4与其他NA(空)、ALE、EX_LVD功能复用,故需要配置P4SW才可作IO使用(默认不是)。详见数据手册!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