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620怎么提高瞬态响应速度

楼主(2016-02-14):
请教下大家:
应用场景有负载的突变,需要TPS54620瞬间输出电流增大3A。
设计是根据手册和TI的工具软件配置的,但是当电流增大的瞬间,输出5V会跌落到3.6V以下
请问我需要怎么调节环路补偿电路,提高TPS54620的瞬态响应呢?
看到TPS54620手册中,负载由1.5A提高到4.5A,输出电压波动才几十毫伏。请问实际应用中,瞬态响应能做到这么好么?

网友A:
线性稳压电路瞬态响应速度最快

网友B:
增大COMP脚的电阻值,增大输出电容

网友C:
反馈回路增加电容, 可以帮助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D:
瞬时跌落,震荡后恢复5V,是由于环路不稳定导致的,调节Comp脚电容电阻参数

网友E:
一直跌落,可能是由于系统设计的电流能力的问题,换大限流的电感试试

网友F:
这个首先是需要瞬间大电流的需要满足。

网友G:
这个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大电流的。

网友H:
提高驱动电流的看看的,,还有需要尽量减小其他不必要负载。

网友I:
用webench设计下补偿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