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多串口问题

楼主(2016-02-14):
用stm32 的串口1可以读取陀螺仪的数据,但是用串口2 时就不行了,而且用串口2也不能想其他板子通过蓝牙发送数据,但是换成串口1时就又可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很大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多路串口没问题的

网友B:
多路应该没有问题,我最多使用过四路串口通信,你看看原理图,在查下代码。

网友C:
楼主 硬件肯定支持3串口同时使用。
注意一下串口的时钟初始化设置,串口1与串口2不在同一个时钟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