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读取条形码扫描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2-14):
第一次做一个关于利用MSP430单片机通过读取条形码扫描器采集到的数据然后通过发送到上位机进行与上位机数据的比对和校验,现在问题是条形码扫描器采集到的数据怎么通过单片机读取?其中条形码扫描器是购买的,直接插上电脑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接到单片机要怎么样才可以读取它的数据呢?

网友A:
厂商会给一个通信协议啊。这是必须的,怎么进行二次开发啊

网友B:
其实和键盘的功能一样的,你打开记事本扫的条码就显示在记事本上的

网友C:
一般条形码扫描仪都有串口的,msp430通过串口和扫描仪通讯就可以

网友D:
这个只需要知道条形码的协议的就可以的。

网友E:
条形码是现在商场中庸的最广泛的一种。。

网友F:
条形码的用法主要关注你协议的。

网友G:
首先要确定条码枪的接口:①USB口  ②串口,  串口的可以直接和MSP430串口通讯,如果是USB口就要加个USB HOST芯片,因为MSP430没有USB HOST接口,USB HOST芯片可以是CH376之类的,硬件完成之后就是软件协议了,如果是USB条码枪还涉及到一些USB枚举操作之类的。不过一般USB芯片厂家都会提供操作例程,基本可以直接用。

网友H:
读取条形码的需要多看下相关协议的。

网友I:
这个是采用USB跟电脑数据通讯的么?这样的话单片机上也得相应的有USB设备的接口设计的。

网友I:
另外还需要该数据的相关协议的以及数据的波特率设置的都必须注意的。

网友J:
同楼上一样的,需要注意该协议的。

网友K:
这个是需要看看相关的数据协议的了。。

网友L:
楼主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L:
对扫码的很感兴趣的。

网友M:
条形码扫描的处理还是遵循一定的技术数据协议的。

网友N(2016-03-17):
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N:
是dcdc的摄像头吗?

网友O:
读取条形码的需要多看下相关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