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cd的1602有一个读指令,平时基本上不用。请问有人知道这个读指令的作用吗?

楼主(2016-02-15):
LCD1602液晶控制当中有一个叫做读指令。读取1602内寄存器的值。我不太理解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读指令。因为LCD作为一种输出设备。我们一般是给它写数据,写控制指令。。。。。虽然这不影响我的应用。不过还是想麻烦各位知道的朋友,给普及一下这个读指令是干嘛用的?好像2.4G那个nrf里面也有类似的读指令。。。

网友A:
应该是一种反馈,以判断某个命令是否执行正常

网友B:
我在平时应用时,通过这个指令,将当前显示内容保存下来,做一个备份而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平时应用时,通过这个指令,将当前显示内容保存下来,做一个备份而使用 ...

这样啊,学到了

网友D:
用作备份来用的,用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可以做某些特殊显示效果,比如说某个点闪烁,某个点黑白反转啥的。读出来处理一下再写回去,可以避免在MCU上保存它们的状态。

网友E:
不过我画板从来都不接RD线。。。。。

网友F:
存在必有原因

最原始的作用是:FB,
如反转,验证,查询,保存,抓屏等

网友G:
如果代码调试好了,也不需要保存数据,基本上用不到;如果调试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通过写指令帮你调试代码。不过真是很少使用。

网友H:
用于获取1602内部寄存器的值,也就是1602的显示内容或工作状态

网友I:
有些图形并不是一次画出来的,需要几次叠加组成一个新的图形,这样,就需要读取之前已经画好的图形数据,以防止被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些图形并不是一次画出来的,需要几次叠加组成一个新的图形,这样,就需要读取之前已经画好的图形数据,以 ...

谢谢回帖,祝工作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于获取1602内部寄存器的值,也就是1602的显示内容或工作状态

谢谢回帖,祝工作生活愉快

楼主:
哎,回复一次要等30秒的,不等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帖,祝你们工作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