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CAN的问题

楼主(2016-02-15):
请教一下,AM335X CAN能否实现停止发送呢?不是停止重发,而是停止当前这一帧的操作,用过很多芯片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停止发送的操作,也算是一个通用的操作,但是AM335X怎么手册上没有提到呢?还是我理解不对呢?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找高手帮忙看看
@zhangmangui

网友B:
只调过can的驱动,还真没有研究过你说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调过can的驱动,还真没有研究过你说的这个......

这边是刚好中间层需要底层驱动提供一个停止发送当前这一帧的数据,很多芯片的CAN都有这个操作,不知道怎么这个335X都没提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高手帮忙看看
@zhangmangui

请指教呀,是否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停止发送应该是一个很通用的操作才是呀

网友C:
CAN总线的一些问题的,很是在的资料讨论。

网友D:
这个是CAN总线驱动的设计,注意协议的。

网友E:
很多芯片的CAN都有这个操作

这样看应该不是什么难的技术,335X也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总线的一些问题的,很是在的资料讨论。

不好意思我发错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AN总线驱动的设计,注意协议的。

是驱动设计的,但是,如果硬件没有停止发送的这个功能的话,可能计数的结果就不是很准确,我看了手册,貌似都没提到这个,请问一下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应该不是什么难的技术,335X也应该有的

我看了手册,貌似都没提到这个,其他厂商的芯片,基本上都带有这个功能呀,请问一下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顶一下,真的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F:
AM335x TRM手册的23.3.8.2.1章有
It can be disabled by setting the disable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 (DAR) bit in the CTL register

网友G:
看样子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335x TRM手册的23.3.8.2.1章有
It can be disabled by setting the disable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 ( ...

您好,这个是停止掉自动重发的哦,不是停止掉当前正在发送的这一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335x TRM手册的23.3.8.2.1章有
It can be disabled by setting the disable automatic retransmission ( ...

因为我需要对接上层,确保每一帧的计数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一帧超过一定时间了,还没有送出去,那我可以停止掉本次发送,但是官方只提供了停止自动重发,并没有停止掉正在发送的,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个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可以设置的

?你好,可以指教一下吗?我看了官方上的接口,只有停止自动重发而已,对停止本帧的发送,貌似没有

网友H:
查看一下第10页

网友I:
直接关闭can不可以吗?

网友I:
这个应该在驱动里面有调用的cm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关闭can不可以吗?

这个不行,因为还要接受的,如果关闭的时候有数据接收,那就丢失了,停止发送的操作只是停止掉当前这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看一下第10页

您好,你说的第10页指的是?里面没有提到关于停止发送的呀,我是要停止掉正在发送的那一帧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在驱动里面有调用的cmd吧。

这个没有哦,这边驱动是自己写的,但是需要实现一个停止发送的操作,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