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和开漏,我IO设置这两个模式都可以运行的

楼主(2016-02-15):
推挽和开漏,我IO设置这两个模式都可以运行的,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是你时候可以通用呢?

网友A:
开漏: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开漏电路就是指以MOS FET的漏极为输出的电路。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完整的开漏电路应该由开漏器件和开漏上拉电阻组成。

网友B:
你通用,估计你的IO上面有上拉电阻了,或者你只输出了低电平。

网友C:
一般不是特殊情况,配置为推挽就OK了。

网友D:
好像只有配置为PWM的时候,才用到推挽。

网友E:
两者是不能通用的,估计你正好是碰巧了,应该是加了上拉。

网友F: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PWM或者电机控制的时候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PWM或者电机 ...

我一般都推挽输出的,没用到你说的这个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