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控制步进电机转动角度问题

楼主(2016-02-15):
大家好,我正在使用Ti的F2812设计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但是现在程序中遇到一个问题。问题描述如下:
  • 使用已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此驱动器为下降沿有效
  • 我尝试使用F2812的Ev的比较单元实现PWM波输出,没有问题,步进电机能够正常旋转。
当前的问题是,我想要让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但是比较单元似乎只能设置频率和占空比,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实现我的需求。

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用定时器计时,或者采集pwm波的周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计时,或者采集pwm波的周期都可以

您好,使用定时器定时的话,条件是什么呢。使用pwm周期的话,似乎还是需要计算总共的时间。是否有示例代码可以查看。

其实我的思路之前是,假设步进电机驱动一度需要200个pwm脉冲,那么转5°的话给1000个pwm脉冲就可以了。但是不会pwm脉冲的计数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使用定时器定时的话,条件是什么呢。使用pwm周期的话,似乎还是需要计算总共的时间。是否有示例代 ...

PWM模式时,定时器溢出一次计数加一,这不就是一个脉冲了

网友C:
采集pwm波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