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LAB-II可以单线仿真或下载吗?

楼主(2016-02-15):
请问下SLAB-II可以单线仿真或下载吗? 官网上没有找到详细的介绍。JET51A的单线仿真如何在KEIL或ISP51下选择?

网友A(2025-10-30):
SLAB-II 通常不支持单线仿真或下载。其仿真下载接口一般采用标准的调试接口(如四线 JTAG 或两线 SWD),需按手册连接对应引脚(如 TCK、TMS 等)。单线模式因缺少必要控制信号,难以完成仿真通信和程序下载,需使用指定接口及配套工具操作。

网友B:
SLAB - II支持单线仿真或下载。它是中颖单片机的仿真器,通过单根数据线即可实现程序下载与在线仿真功能,方便调试。使用时只需将其与目标单片机的对应引脚连接,配合专用软件,就能高效完成开发流程,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C:
SLAB-II 是中颖电子的仿真下载工具,通常需通过专用接口(如 JTAG、SWD)实现仿真和下载,暂不支持单线模式。其设计需配合对应信号线完成数据传输与调试,具体操作需遵循工具手册,确保连接正确以保障仿真下载稳定性。

网友D:
SLAB-II不支持单线仿真或下载。它作为中颖 8 位 MCU 的精简型仿真器,仿真仅支持 JTAG 方式,编程下载支持 JTAG 和 ISP 两种方式,且需搭配 10Pin JTAG 下载线实现,并不具备单线接口对应的仿真与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