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数字式恒压恒流源运放电路的分析,请祥看后述

楼主(2016-02-15):
这是整体的电路图
这是运放部分电路图,图中为KIS3R33

一下是我的分析计算过程以及问题所在,烦请细看
pwma 和pwmv经过滤波变为稳定的直流电压作用于控压电路和控流电路
KIS3R33 下图最大的黄色模块的7--Vadj端将电压稳定在0.925V, 0.925V可有最终输出OUT来表示,由此得出OUT表达式
但是其中的两个积分电路和两个二极管难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1)控压分析
先来看右下角的电流采样电路的R41,其上端电压Iout*R41,再看U4A反相比例放大电路,其输出-1/3*Iout*R41送到电阻分压,得U4B同相端输入电压(对地)为1/4OUT - 1/4I*R41,再看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OUT1是中间过程的输出电压,积分过后有经过开关管1N4148到Vadj端
这个分析过程对吗?积分电路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积分符号和二极管的存在让我计算不下去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楼主:
整体电路图这蓝色圈中是什么?

网友A:
春风电源的电路吧,早有BBS讨论过。恒流恒压,及他们间怎么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风电源的电路吧,早有BBS讨论过。恒流恒压,及他们间怎么切换。

我去找找看,您能给我个网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春风电源的电路吧,早有BBS讨论过。恒流恒压,及他们间怎么切换。

这几个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电流采样,是否可以只用电阻就行了,放大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电流采样,是否可以只用电阻就行了,放大有意义吗
...

电流采样电阻必须小,这样消耗的功率也小,温票就小,因此需要放大取样信号。

网友A:
上半部是CV,电流补偿,下半部C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半部是CV,电流补偿,下半部CC控制。

积分电路我懂了,是输出采样回来,如果存在误差就积分,放大误差,作用于KIS3R33的反馈端,从而减小误差

我现在还在疑惑那个    由于采样电阻流过电流造成的输出电压减小Iout*R41,采用U4A运放补偿的问题
U4A是如何补偿的呢?有没有具体的计算过程呢?

楼主:
这里是线性电源的资料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积分电路我懂了,是输出采样回来,如果存在误差就积分,放大误差,作用于KIS3R33的反馈端,从而减小误差
...

下楼是电源PDF文件  有更加清晰的图片

网友A:
如果是在稳态的CV模式下,PWMV的电压叫作参考电压VREF,U4B的正负端都是VREF,此时,电流为I0,U4A的输出为-(R41*I0)/3=V01,VREF=-(V0-V01)*12/(12+1+3)+V0,V0=4VREF+I0*R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稳态的CV模式下,PWMV的电压叫作参考电压VREF,U4B的正负端都是VREF,此时,电流为I0,U4A的输出为 ...

懂了,原来这么简单,大二的电工课没理解透彻啊,十分地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