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3202效率问题

楼主(2016-02-15):
我现在在使用mp3202这一款ic,来做我们led灯的驱动,驱动电路如图所示,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使能时总效率为75%,其中输入5.1v,电源电流为240mA,VBL1+处的电压(对地)为9.5V,流过led的电压为95mA,折算出来后并没有ic手册上的92%之多,所以我应该怎么改进。谢谢

网友A:
换电感 换肖特基
布线图可以发来看看 有无改进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感 换肖特基
布线图可以发来看看 有无改进措施

不用ss14这个管子吗?

网友A:
布线不合格

网友A:
U1 L1 D1
紧挨
总体来说 布局太分散了 重点器件位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 L1 D1
紧挨
总体来说 布局太分散了 重点器件位置不合理

刚刚重新布局了下,这样子可以了 吗

网友B:
大电流走线尽量宽
参考EVB布线

网友C:
手册上有参考布局

网友D(2018-10-16):
我想问一下,这个最低输入多少

网友D:
一般升压升不上去是什么问题

网友E:
你的电源开关,6401,导通电阻比较高,也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