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写程序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2-15):
大家新年快乐

最近调试时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bug)

定义全局变量flag(char类型)声明时赋值为0

串口通信接收一串数据成功后flag变为1,主程序中轮询if(flag)。

带仿真器跑一切正常

上电自己跑的时候会出现没有串口通信也会执行if(flag)条件内语句

通过IO监测,出现上述情况时flag并未在串口中断中被赋值为1

各位帮忙分析下

有避免的方法就是if(flag==0x55……)加强判断复杂性!

但治标不治本,请大神帮忙!

网友A:
串口通讯成功flag=0X55, 主程序中if(flag==1)看看什么情况,此目的是为了排除flag在其他地方使用.
还有你在什么地方复位的FL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讯成功flag=0X55, 主程序中if(flag==1)看看什么情况,此目的是为了排除flag在其他地方使用.
还 ...

if条件进入后复位flag

反复查了下程序和变量存储位置,没有在别的地方使用了

就是 生效 判断 复位

网友B:
如果你没有在其他地方用到flag的话,那应该是某个指针越位了,指到了flag的地址,然后把flag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有在其他地方用到flag的话,那应该是某个指针越位了,指到了flag的地址,然后把flag更改了。 ...

这种情况在每次上电时随机出现,如果是指针越位,是代码问题吗

网友C:
指针用的有问题吧,可能是越界了

网友D:
地板说的情况很有可能。

网友E:
这种情况出现后调试有些麻烦!
建议通过该变量内存写入时触发中断的方式来调试

网友F:
将flag变量的声明前加上__IO试试!!

网友G:
我分析 好像是被优化掉了一样。 你要找到数据在什么时候被改变的。还是根本没有初始化。

网友H:
有时候,对于某些变量,不听使唤或条件语句乱来,要考虑是不是,1.变量占用空间太大,RAM不够用。2.编译器优化没有导致,重新完全编译程序。3.编译器问题,重启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对于某些变量,不听使唤或条件语句乱来,要考虑是不是,1.变量占用空间太大,RAM不够用。2.编译器 ...

这种情况在每次上电工作后随机出现,参考楼上各位意见,我先研究下指针越位问题,换个不同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I:
是否可以贴程序出来看!

网友J:
这是 电脑 程序应用还是 单片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 电脑 程序应用还是 单片机程序

单片机

网友K:
应该就是被优化掉了,变量前加上__IO

网友L:
应该是某个指针越位了

网友M:
volatile 一下试试,如果你的复位是在中断或者其他线程里面使用的话

网友N:
也许是MCU没有复位。。。。。

网友O:
修改变量类型为  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修改变量类型为  volatile

我试试,现在基本确定另一段代码(与该flag执行内容过无关)屏蔽后就没有此现象,针对各位意见逐个试试,明天给出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就是被优化掉了,变量前加上__IO

volatile不行,还是会出现

这现象是随机的,今天开关电反复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有在其他地方用到flag的话,那应该是某个指针越位了,指到了flag的地址,然后把flag更改了。 ...

在不复位的情况下怎么解决/杜绝指针越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用的有问题吧,可能是越界了

开了几个中断
如果越界,使用C语言怎么解决啊,不能直接对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O:
最好别针对地址直接操作了,你不知道范围啊,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好别针对地址直接操作了,你不知道范围啊,容易搞错。

针对指针越界,有什么好的办法

或者怎么肯定确实是指针越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不复位的情况下怎么解决/杜绝指针越位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keil的话,可以双击工程名,可以打开.map文件,看看你flag变量被分配到了哪个内存地址,然后你就查找这个内存地址周围的变量,看看哪个被你的指针引用过。

网友O:
引用 楼主:
针对指针越界,有什么好的办法

或者怎么肯定确实是指针越界了

在地址操作的时候最好先定义个宏,标记开头的位置和结尾的位置,每次的操作指针移动后判断是否出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keil的话,可以双击工程名,可以打开.map文件,看看你flag变量被分配到了哪个内存地址,然后 ...

测试发现在定时器2中使用的一个数组(内容只有 0、1)对该标志位有影响,屏蔽掉对数组写1的语句后不会在进入条件语句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P:
追踪一下flag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赋值了啊

网友Q:
优化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发现在定时器2中使用的一个数组(内容只有 0、1)对该标志位有影响,屏蔽掉对数组写1的语句后不会在 ...

贴个代码看看

网友J:
随机出现的错误是初始化被破坏的问题,你让相关初始化函数重新运行就行了,当校验错误时候重新初始化。

网友R:
上电flag初始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