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加工] smt器件型号最终定型,公布阻容参数---电容篇

楼主(2016-02-15):
1.   电容筛选规则:100P以上 10%误差  50V耐压;100P及其以下5%误差  50V耐压;个别容值商城没有10%误差选20%;个别小容值 电容精度为±0.25pF
2.   封装挑选原则按大数据统计,0603,0805封装优选,另外添加一些用量比较多的0402,1206封装电阻
3.   总共122种电容,具体分布如下:

位号类型
元件ID
元件编号
元件名称
元件类别编号
元件类别
元器型号
封装规格
品牌产地
阻值(Ω)/容值(F)
电压
精度
C
C1523
1nF (102) ±10% 50V
贴片电容
0402B102K500NT
FH(风华)
0.001
50V
±10%
C
C1525
100nF (104) ±10% 16V
贴片电容
CL05B104KO5NNNC
SAMSUNG(三星)
0.1
16V
±10%
C
C1531
2.2nF (222) ±10% 50V
贴片电容
0402B222K500NT
FH(风华)
0.0022
50V
±10%
C
C1537
470pF (471) ±10% 50V
贴片电容
0402B471K500NT
FH(风华)
0.00047
50V
±10%
C
C1546
100pF (101) ±5% 50V
贴片电容
0402CG101J500NT
FH(风华)
0.0001
50V
±5%
C
C1547
12pF (120) ±5% 50V
贴片电容
0402CG120J500NT
FH(风华)
0.000012
50V
±5%
C
C1548
15pF (150) ±5% 50V
贴片电容
0402CG150J500NT
FH(风华)
0.000015
50V
±5%
C
C1549
18pF (180) ±5% 50V
贴片电容
0402CG180J500NT
FH(风华)
0.000018
50V
±5%
C
C1552
1.5pF (1R5)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402CG1R5C500NT
FH(风华)
0.0000015
50V
±0.25pF
C
C1555
22pF (220) ±5% 50V
贴片电容
0402CG220J500NT
FH(风华)
0.000022
50V
±5%
C
C1559
2.2pF (2R2)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402CG2R2C500NT
FH(风华)
0.0000022
50V
±0.25pF
C
C1562
33pF (330) ±5% 50V
贴片电容
0402CG330J500NT
FH(风华)
0.000033
50V
±5%
C
C1588
1nF (102)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102KB8NNNC
SAMSUNG(三星)
0.001
50V
±10%
C
C1594
150pF (151)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151K500NT
FH(风华)
0.00015
50V
±10%
C
C1595
1.5nF (152)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152K500NT
FH(风华)
0.0015
50V
±10%
C
C1603
220pF (221)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221K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2
50V
±10%
C
C1604
2.2nF (222)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222K500NT
FH(风华)
0.0022
50V
±10%
C
C1605
22nF (223)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223KB8NNNC
SAMSUNG(三星)
0.022
50V
±10%
C
C1613
3.3nF (332)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332KB8NNNC
SAMSUNG(三星)
0.0033
50V
±10%
C
C1620
470pF (471)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471K500NT
FH(风华)
0.00047
50V
±10%
C
C1622
47nF (473)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473KB8NNNC
SAMSUNG(三星)
0.047
50V
±10%
C
C1623
470nF (474) ±10% 25V
贴片电容
CL10B474KA8NNNC
SAMSUNG(三星)
0.47
25V
±10%
C
C1630
680pF (681)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681K500NT
FH(风华)
0.00068
50V
±10%
C
C1631
6.8nF (682)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682K500NT
FH(风华)
0.0068
50V
±10%

楼主:
位号类型
元件ID
元件编号
元件名称
元件类别编号
元件类别
元器型号
封装规格
品牌产地
阻值(Ω)/容值(F)
电压
精度
C
C1634
10pF (10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10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
50V
±5%
C
C1639
1.5pF (1R5)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603CG1R5C500NT
FH(风华)
0.0000015
50V
±0.25pF
C
C1647
18pF (18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18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8
50V
±5%
C
C1648
20pF (20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20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2
50V
±5%
C
C1653
22pF (22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22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22
50V
±5%
C
C1656
27pF (27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27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27
50V
±5%
C
C1663
33pF (33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33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33
50V
±5%
C
C1664
330pF (331)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331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33
50V
±5%
C
C1669
4.7pF (4R7)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603CG4R7C500NT
FH(风华)
0.0000047
50V
±0.25pF
C
C1671
47pF (47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47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47
50V
±5%
C
C1679
6.8pF (6R8)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603CG6R8C500NT
FH(风华)
0.0000068
50V
±0.25pF
C
C1709
1nF (102)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102KBANNNC
SAMSUNG(三星)
0.001
50V
±10%
C
C1710
10nF (103)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103KBANNNC
SAMSUNG(三星)
0.01
50V
±10%
C
C1729
22nF (223)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223KBANNNC
SAMSUNG(三星)
0.022
50V
±10%
C
C1739
33nF (333)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333K500NT
FH(风华)
0.033
50V
±10%
C
C1740
330nF (334)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334K500NT
FH(风华)
0.33
50V
±10%
C
C1743
470pF (471)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471K500NT
FH(风华)
0.00047
50V
±10%
C
C1744
4.7nF (472)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472K500NT
FH(风华)
0.0047
50V
±10%
C
C1779
4.7uF (475) ±10% 25V
贴片电容
CL21A475KAQNNNE
SAMSUNG(三星)
4.7
25V
±10%
C
C1785
10pF (10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10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
50V
±5%
C
C1790
100pF (101)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101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1
50V
±5%
C
C1794
15pF (15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15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5
50V
±5%
C
C1797
18pF (180) ±5% 50V
贴片电容
0805CG180J500NT
FH(风华)
0.000018
50V
±5%
C
C1798
20pF (20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20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2
50V
±5%
C
C1804
22pF (22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22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22
50V
±5%

楼主:
位号类型
元件ID
元件编号
元件名称
元件类别编号
元件类别
元器型号
封装规格
品牌产地
阻值(Ω)/容值(F)
电压
精度
C
C1809
30pF (30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30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3
50V
±5%
C
C1814
33pF (33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33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33
50V
±5%
C
C1846
10nF (103) ±10% 50V
贴片电容
1206B103K500NT
FH(风华)
0.01
50V
±10%
C
C1847
100nF (104) ±10% 50V
贴片电容
CL31B104KBCNNNC
SAMSUNG(三星)
0.1
50V
±10%
C
C1848
1uF (105) ±10% 50V
贴片电容
CL31B105KBHNNNE
SAMSUNG(三星)
50V
±10%
C
C1854
220pF (221) ±10% 50V
贴片电容
1206B221K500NT
FH(风华)
0.00022
50V
±10%
C
C1857
220nF (224) ±10% 50V
贴片电容
1206B224K500NT
FH(风华)
0.22
50V
±10%
C
C1868
470pF (471) ±10% 50V
贴片电容
1206B471K500NT
FH(风华)
0.00047
50V
±10%
C
C1871
470nF (474) ±10% 50V
贴片电容
1206B474K500NT
FH(风华)
0.47
50V
±10%
C
C5378
220nF (224)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224KBFNNNE
SAMSUNG(三星)
0.22
50V
±10%
C
C8031
27pF (27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27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27
50V
±5%
C
C12656
2.2uF (225) ±10% 50V
贴片电容
CL31A225KBHNNNE
SAMSUNG(三星)
2.2
50V
±10%
C
C13585
10uF (106) ±10% 50V
贴片电容
CL31A106KBHNNNE
SAMSUNG(三星)
50V
±10%
C
C13967
470nF (474)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474KBFNNNE
SAMSUNG(三星)
0.47
50V
±10%
C
C14663
100nF (104) ±10% 50V
贴片电容
CC0603KRX7R9BB104
YAGEO(国巨)
0.1
50V
±10%
C
C14853
15pF (150) ±5% 50V
贴片电容
10C15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5
50V
±5%
C
C14857
47pF (470)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470J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47
50V
±5%
C
C14858
100pF (101)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101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1
50V
±5%
C
C15195
10nF (103) ±10% 50V
贴片电容
CL05B103KB5NNNC
SAMSUNG(三星)
0.01
50V
±10%
C
C15849
1uF (105)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A105KB8NNNC
SAMSUNG(三星)
50V
±10%
C
C15850
10uF (106) ±10% 25V
贴片电容
CL21A106KAYNNNE
SAMSUNG(三星)
25V
±10%
C
C16149
2.7pF (2R7) ±0.25pF 50V
贴片电容
CL10C2R7C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027
50V
±0.25pF
C
C16772
220nF (224) ±10% 16V
贴片电容
CL05B224KO5NNNC
SAMSUNG(三星)
0.22
16V
±10%
C
C19666
4.7uF (475) ±10% 16V
贴片电容
CL10A475KO8NNNC
SAMSUNG(三星)
4.7
16V
±10%
C
C19702
10uF (106) ±10% 10V
贴片电容
CL10A106KP8NNNC
SAMSUNG(三星)
10V
±10%

楼主:
位号类型
元件ID
元件编号
元件名称
元件类别编号
元件类别
元器型号
封装规格
品牌产地
阻值(Ω)/容值(F)
电压
精度
C
C21117
33nF (333)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333KB8NNNC
SAMSUNG(三星)
0.033
50V
±10%
C
C21120
220nF (224) ±10% 25V
贴片电容
CL10B224KA8NNNC
SAMSUNG(三星)
0.22
25V
±10%
C
C21895
2.0pF (02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CL10C020C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02
50V
±0.25pF
C
C22397
30pF (30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30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3
50V
±5%
C
C23630
2.2uF (225) ±10% 16V
贴片电容
CL10A225KO8NNNC
SAMSUNG(三星)
2.2
16V
±10%
C
C23733
4.7uF (475) ±20% 10V
贴片电容
CL05A475MP5NRNC
SAMSUNG(三星)
4.7
10V
±20%
C
C23969
1.0pF (01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CL10C010C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01
50V
±0.25pF
C
C28260
2.2nF (222) ±5% 50V
贴片电容
CL21C222JBFNNNE
SAMSUNG(三星)
0.0022
50V
±5%
C
C28262
68pF (68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68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68
50V
±5%
C
C28323
1uF (105)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105KBFNNNE
SAMSUNG(三星)
50V
±10%
C
C29823
4.7uF (475) ±10% 50V
贴片电容
1206B475K500NT
FH(风华)
4.7
50V
±10%
C
C31106
1pF (1R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402CG1R0C500NT
FH(风华)
0.000001
50V
±0.25pF
C
C31658
68nF (683) ±10% 50V
贴片电容
CL10B683KB8NNNC
SAMSUNG(三星)
0.068
50V
±10%
C
C32949
10pF (100) ±5% 50V
贴片电容
CL05C100JB5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
50V
±5%
C
C35216
1nF (102) ±10% 500V
贴片电容
CL31B102KGFNNNE
SAMSUNG(三星)
0.001
500V
±10%
C
C37474
6pF (6R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603CG6R0C500NT
FH(风华)
0.000006
50V
±0.25pF
C
C38523
12pF (12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12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12
50V
±5%
C
C39148
56pF (560) ±5% 50V
贴片电容
CL10C560JB8NNNC
SAMSUNG(三星)
0.000056
50V
±5%
C
C45783
22uF (226) ±20% 25V
贴片电容
CL21A226MAQNNNE
SAMSUNG(三星)
25V
±20%
C
C46219
3pF (3R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603CG3R0C500NT
FH(风华)
0.000003
50V
±0.25pF
C
C47339
470nF (474) ±10% 10V
贴片电容
CL05A474KP5NNNC
SAMSUNG(三星)
0.47
10V
±10%
C
C49217
2.2uF (225) ±20% 50V
贴片电容
0805F225M500NT
FH(风华)
2.2
50V
±20%
C
C49678
100nF(104) ±10% 50V
贴片电容
CC0805KRX7R9BB104
YAGEO(国巨)
0.1
50V
±10%
C
C53134
47nF (473)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473KBCNNNC
SAMSUNG(三星)
0.047
50V
±10%
C
C53172
220pF (221)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221K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22
50V
±10%

楼主:
位号类型
元件ID
元件编号
元件名称
元件类别编号
元件类别
元器型号
封装规格
品牌产地
阻值(Ω)/容值(F)
电压
精度
C
C53175
3.3nF (332)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332KBANNNC
SAMSUNG(三星)
0.0033
50V
±10%
C
C53987
4.7nF (472)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472K500NT
FH(风华)
0.0047
50V
±10%
C
C57112
10nF (103)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103K500NT
FH(风华)
0.01
50V
±10%
C
C59461
22uF (226) ±20% 6.3V
贴片电容
CL10A226MQ8NRNC
SAMSUNG(三星)
6.3V
±20%
C
C1600
200pF (201) ±10% 50V
贴片电容
0603B201K500NT
FH(风华)
0.0002
50V
±10%
C
C1615
330nF (334) ±10% 25V
贴片电容
0603B334K250NT
FH(风华)
0.33
25V
±0.25pF
C
C14971
1.0pF (01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CL21C010C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001
50V
±0.25pF
C
C1788
1.5pF (1R5)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805CG1R5C500NT
FH(风华)
0.0000015
50V
±0.25pF
C
C1800
2.0pF (2R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805CG2R0C500NT
FH(风华)
0.000002
50V
±0.25pF
C
C1803
2.7pF (2R7)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805CG2R7C500NT
FH(风华)
0.0000027
50V
±0.25pF
C
C1820
4.7pF (4R7)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805CG4R7C500NT
FH(风华)
0.0000047
50V
±0.25pF
C
C67560
6pF (6R0)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805CG6R0C500N
FH(风华)
0.000006
50V
±0.25pF
C
C1832
6.8pF (6R8) ±0.25pF 50V
贴片电容
0805CG6R8C500NT
FH(风华)
0.0000068
50V
±0.25pF
C
C1792
12pF (120) ±5% 50V
贴片电容
0805CG120J500NT
FH(风华)
0.000012
50V
±5%
C
C1828
56pF (560) ±5% 50V
贴片电容
0805CG560J500NT
FH(风华)
0.000056
50V
±5%
C
C1834
68pF (680) ±5% 50V
贴片电容
0805CG680J500NT
FH(风华)
0.000068
50V
±5%
C
C1716
150pF (151)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151K500NT
FH(风华)
0.00015
50V
±10%
C
C1724
200pF (201)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201K500NT
FH(风华)
0.0002
50V
±10%
C
C51207
330pF (331)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331K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33
50V
±10%
C
C53150
680pF (681) ±10% 50V
贴片电容
CL21B681KBANNNC
SAMSUNG(三星)
0.00068
50V
±10%
C
C1717
1.5nF (152)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152K500NT
FH(风华)
0.0015
50V
±10%
C
C1755
6.8nF (682)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682K500NT
FH(风华)
0.0068
50V
±10%
C
C1756
68nF (683) ±10% 50V
贴片电容
0805B683K500NT
FH(风华)
0.068
50V
±10%

网友A:
常用电阻电容册?是免费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用电阻电容册?是免费送么?

这是嘉立创的SMT加工服务能使用的电容型号,关于嘉立创SMT加工,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1370382-1-1.html

网友C(2016-04-10):
收费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