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求助

楼主(2016-02-15):
有一款实用GP 8bit的MCU产品,外借电源是发现如下问题:
是用直流开关电源的输出地接产品的电源地时出现很大纹波,纹波宽度在50ns左右,此纹波会造成产品Hang机,显示出异常等问题。

求助如何消除外界电源输出地引入的纹波

网友A:
接地纹波,基本都是共模干扰导致的,建议可以在输出和地之间增加共模电感和电容来抑制共模的干扰。

网友:
你外接屏蔽外壳了吗

网友:
可以增加一些电容消除,靠近电源。

网友:
负载过大吗

网友:
多增加几个电容。

网友B:
看一下电路图吧。

网友B:
可以选择低功耗的mcu

网友:
在mcu端加上一些电容

网友:
或者使用超级电容进行一下续压

网友C:
宕机不一定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C:
看你的代码优化的怎么样了

网友D:
看看什么造成的

网友D:
不一定是电源的原因呢

网友E(2016-03-18):
VCC 传入 绕线贴片电感吧!

网友F:
选择好一些的电源模块吧!!

网友C:
使用现成的电源模块吧。

网友C:
一般设计的电路的负载什么的不好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