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打印函数总结RETAILMSG(..) DEBUGMSG(..) NKDbgPrintfW(..)

楼主(2016-02-15):
不管在WinCE5.0还是在WinCE6.0中,我们在调试驱动 或者应用的时候都会用到打印函数。在驱动里面,我们可能会用DEBUGMSG(..),RETAILMSG(..),还有 NKDbgPrintfW(..)。在我们使用这些打印函数调试我们的程序之前,我们需要实现串口打印功能。

在WinCE的BSP中,如果想调用DEBUGMSG(..)或者RETAILMSG(..)来从串口打印信息,必须在我们的BSP中的OAL层找到debug.c,在这个文件里面实现下面的4个函数:

void OEMInitDebugSerial(void) :           初始化用于打印信息的串口

int OEMReadDebugByte (void):            从串口读一个byte,出错时返回OEM_DEBUG_COM_ERROR;没有数据时返回OEM_DEBUG_READ_NODATA

void OEMWriteDebugByte(BYTE ch): 写一个byte到串口void OEMWriteDebugString(unsigned short* str): 写一个字符串到串口,这个函数其实就是通过调用OEMWriteDebugByte(..)实现的。实现了上述的4个函数,就可以通过串口打印来调试程序 了。一般这4个函数在OAL中的debug.c中实现。

在BSP中,我们一般会用3个函数来实现打印:DEBUGMSG,RETAILMSG,NKDbgPrintfW。简单介绍一下:

NKDbgPrintfW(..)函数一般只在OAL中使用,可以直接从串口中打印出信息,不受编译选项的影响。

DEBUGMSG(..)函数只有在工程在Debug模式下编译以后,才会打印出信息来。如果是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的,就不会打印信息出来。

RETAILMSG(..)函数在Debug模式下和Release模式下编译都会打印出调试信息,但是如果你在工程的属性中的"Build option"中选择了"Enable ship build",那么RETAILMSG函数就不会打印信息了。

网友A:
这些和printf有什么区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