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下载问题

楼主(2016-02-15):
怎么样设置IAR才能做到,只擦除要下载部分的flash呢?

在调试着在线升级,如果可以做到的话,那调试起来就方便了。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的呢?

网友A:
只擦除要下载部分的flash呢?

可以这样做吗,期待大神

网友B:
iar不能这么干吧。。。

网友C:
这个是有选择性的下载的,在下载的时候看IAR软件上的选择的。

网友D:
这个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设置IAR上的flash的选项的。

网友E:
这个是有选择性的下载的,在下载的时候看IAR软件上的选择的

怎么设置的,怎么做

网友F:
下载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F:
不能正常下载可能开发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F:
查看一下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单片机不可以吗

网友G:
直接更新固件进去?

网友:
这个不是这样下载的吗?

网友:
你的flash还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H:
有选择性的下载

网友I:
在工程上点右键->linker->edit,这里可以设置中断向量表(VectorTable)和程序存放地址(Memory Regions)。IAP程序(相当于bootloader)中断向量表设在0x08000000程序起始地址设为0x08000044(多出来的0x44用来放大小为0x40的向量表);普通用户程序(被引导的)分别设为:0x08003000,0x08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