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开发软件用什么

楼主(2016-02-15):
我的是keil mdk 4.6怎么找不到这个芯片?用st link也不能找到芯片,但是cmsis-dap可以找到。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以前在其它型号MCU上面遇到过,当时基本是放弃了这个MCU

网友B:
请更新KEIL

网友C:
最新版的keil 5

网友D:
5.17

网友E:
keil 5,IAR也行

楼主:
用的是keil5.12,可是在debug处设置st-link时keil就遇到错误退出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你的MDK 版本低了点,建议下载个最新的,容量限制版的也能用。

另外IAR也不错。同样建议下载个最新的。

网友G:
用KEIL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