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电路输入震荡频率的正弦波时能量传输疑问

楼主(2016-02-15):
LC电路在输入震荡频率时,LC的能量会出现周期性的震荡,为什么加了2欧姆电阻后,LC的能量周期性的震荡消失了???

楼主:
希望高手赐教,传输线理想模型的特性阻抗=(L/C)^0.5,电阻取2欧姆也是仿照负载阻抗等于特性阻抗而取值的

网友A:
用拉氏推下就知道了。一个强制外部激历,另一个以前的LC内部谐振。TOP是串联谐振,不应跟外部激力串联在一起,相当于短路信号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氏推下就知道了。一个强制外部激历,另一个以前的LC内部谐振。TOP是串联谐振,不应跟外部激力串联在一 ...

拉氏避开了电磁场能量方面的知识,我想知道的是LC的总能量在震荡,为什么加了2欧姆电阻之后,之前的震荡就消失了

网友B:
图中有概念问题  电阻上的u*I 是功率 不是能量  电阻非储能元件,上面没有能量  电感电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有概念问题  电阻上的u*I 是功率 不是能量  电阻非储能元件,上面没有能量  电感电容可以 ...

没有说清楚,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看成每个瞬间的能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清楚,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能量,看成每个瞬间的能量就可以了

1/2*Cu²、1/2*Li²是能量,实实在在的能量,存储在上面的能量,可以转换给别人用的。
ui是功率,自身消耗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先把概念弄清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u²、1/2*Li²是能量,实实在在的能量,存储在上面的能量,可以转换给别人用的。
ui是功率,自身消 ...

把电阻的ui改成时间的积分就统一了,用的Multisim仿真,没找到对时间的积分操作。讨论方向有点偏了,可以帮我解答一下:为啥加了电阻之后,LC的能量就不会出现没加电阻那样的震荡?

网友C:
一条无限长理想传输线,其输入阻抗是实数电阻sq(L/C),所以必定消耗能量,但是这个传输线是纯电抗L,C,根本不可能消耗能量。矛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条无限长理想传输线,其输入阻抗是实数电阻sq(L/C),所以必定消耗能量,但是这个传输线是纯电抗L,C,根本 ...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sq(L/C),这个特性阻抗与电阻不可以等价,特性阻抗和电阻都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但是有电压和电流不一定就会消耗能量,电压和电流只是电场能和磁场能的反映,理想的电感电容充放电,存在电压电流却不会消耗能量,电阻上有电压和电流就会消耗能量,这是器件决定的,电压电流只是反映能量的传输,是否被消耗是由器件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阻的ui改成时间的积分就统一了,用的Multisim仿真,没找到对时间的积分操作。讨论方向有点偏了,可以 ...

先把加有电阻的糸统拉氏出来,求出电阻的P(t ),再积分成能量。再把电阻为0,做极端试算,更能揭示本质。

楼主:
引用 楼主: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sq(L/C),这个特性阻抗与电阻不可以等价,特性阻抗和电阻都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 ...

我只是仿真LC充放电能量的周期性震荡,但是发现加上大小为sq(L/C)的负载电阻时,发现周期性的震荡消失了

网友D:
to LZ:

这个非常简单,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注意,此处没“传输线”什么事儿。

先给个图:

注意红线(系统自然特性)和蓝线(激励特性)部分。

外部激励(蓝线部分)是个角频率为ω的简谐信号,而系统的自然特性由R、L和C确定(红线部分)。系统自身可以是稳态振荡、欠阻尼或过阻尼振荡(取决于R)。如果R=∞(断开R),显然系统自然特性就是个稳态振荡(具体由初始条件确定)。

由于系统的总响应是其自然特性与外部激励之特性之和,若两个频率不同就会发生你所示图中的现象——“拍频”。加上电阻R后(R≠∞),由于存在阻尼,随时间推移系统自身的自然特性将被那个电阻耗尽,意味着总响应中就仅存外部激励部分。

至于能量的流动,若没有R,能量会在信号源、L和C之间周期性地流动,不会损耗;而若存在R,则R会损耗部分能量,这样就会有单向的平均能量流动。注意,系统的自然特性那部分能量仅由初始条件给定,那将被R逐渐耗尽;而外部激励的那部分能量,由于信号源的持续作用,会源源不断地由信号源流入电阻R。

既然没人赞,俺就赞一个,呵呵。电阻、阻抗、特性阻抗虽然简单,但确实容易混淆,此题与特性阻抗确实没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sq(L/C),这个特性阻抗与电阻不可以等价,特性阻抗和电阻都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 ...

当研究端口的伏安特征时,可以用戴维南等效为一实数电阻,与等值的普通电阻等价,这个没有问题。

两个说法都没有问题,放在一起就费解了。

关于LC电路,加入电压激励,输出电压取电容两端,输出Vout可以是发散震荡的.这个也有趣吧?

网友E:
还是引力波更好理解

赞

网友C:
书上很多东西都难以理解,比如RC耦合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曲线,总体上粗略看是倒U型曲线,中间(低端3dB和高端3dB之间)最平坦,能否说:某信号的福利叶幅度可观部分全位于中间平坦处,于是该信号通过该放大器时失真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这个非常简单,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注意,此处没“传输线”什么事儿。

感觉自身知识理解太浅薄了,您说的很多细节都没有理解:1) 红线部分是LC系统响应,"s"可以用“jw”代替,"w"是输入激励的角频率;蓝线部分是输入信号源波形的复频域表示,“w”是正弦波函数的角频率,那“s”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上很多东西都难以理解,比如RC耦合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曲线,总体上粗略看是倒U型曲线,中间(低端3dB和高端3 ...

越来越发现曾经在学校里学的知识,特别是很多基础知识和概念,根本就没理解透,更没融化贯通……实在是惭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自身知识理解太浅薄了,您说的很多细节都没有理解:1) 红线部分是LC系统响应,"s"可以用“jw”代替 ...

“s”是复数域中的变量,那是由拉普拉斯变换而得。

上面已经给出拉普拉斯变换下的解,进一步需要采用分部分式方法去求其拉普拉斯的反变换。由其解可知,如果没有那个电阻R,输出就是两个等幅但不同频率信号的和——差拍。

这里需注意的是,采用拉普拉斯分析可以针对有始信号的分析。既然是有始信号,这必然就有个初始条件的问题。如果要过渡到稳态分析(譬如将jω代入s),则必须处理好此间的初始条件。

譬如,采用(相量)稳态分析,有

    Uout = ZC/(ZC+ZL)Uin = 1/(1-LCω^2)Uin

这个结果显然与上述拉普拉斯分析的结果不同。而其实,其间只是差了个初始条件而已。

网友D:
相关内容,建议去看《电路》类的书籍。如果想进一步纤细了解此类东西,则可以看看《信号与系统》类的书。

至于前导知识,建议复习《高等数学》、《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课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相关内容,建议去看《电路》类的书籍。如果想进一步纤细了解此类东西,则可以看看《信号与系统》类的书。

...

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自身知识理解太浅薄了,您说的很多细节都没有理解:1) 红线部分是LC系统响应,"s"可以用“jw”代替 ...

与同学讨论了下拉氏变换和傅里叶变换,一般我们在算传递函数时,喜欢将“jw”代替“s”,代替之后其实就是傅里叶变换的结果,可是傅里叶变换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函数本身需要收敛,而蓝线部分信号源波形是余弦函数,不是收敛的,所以不能用"jw"代替。只要信号源波形是收敛函数,可以进行傅里叶变换,则就可以用“jw”代替,这个w和红线部分的LC系统响应的w相同,都是信号源的角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与同学讨论了下拉氏变换和傅里叶变换,一般我们在算传递函数时,喜欢将“jw”代替“s”,代替之后其实就 ...

请注意:不稳定系统的无边界响应,可以和欠阻尼系统的响应一样,都是发散的。必须区分两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自身知识理解太浅薄了,您说的很多细节都没有理解:1) 红线部分是LC系统响应,"s"可以用“jw”代替 ...

不是你有毛病,而是话本身有毛病,下面这段话,你别找同学聊,找你学校教信号系统的老师看,看能不能看懂:

△ 由于系统的总响应是其自然特性与外部激励之特性之和,若两 个频率不同就会发生你所示图中的现象——“拍频”。加上电阻R 后(R≠∞),由于存在阻尼,随时间推移系统自身的自然特 性将被那个电阻耗尽,意味着总响应中就仅存外部激励部分。

系统 总响应=自然特性+激励特性?
电阻会消耗自然特性?

可见,单单这里的"特性"二字含义,就不是地球人所能理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与同学讨论了下拉氏变换和傅里叶变换,一般我们在算传递函数时,喜欢将“jw”代替“s”,代替之后其实就 ...

"而蓝线部分信号源波形是余弦函数,不是收敛的,所以不能用"jw"代替。"

这话说得不对,这里可不是什么“收敛”。“余弦函数”是个功率信号而非能量信号,这才是关键。“余弦函数”的傅里叶变换“不存在”,那是一般初等函数范畴内的事情,如若引入广义函数,就没有问题(其实,这就等效于傅立叶级数)。

我前面说的是稳态分析(也就是常见的相量分析),在那里(不考虑R)其结果虽然与拉普拉斯分析不同,进一步分析可知其差异就在初始条件上。

关于你的那个例子,我等会重开个帖子详细说明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此外,还是重申:建议翻看《电路》、《信号与系统》,基础不好的再看看《高等数学》(包括初等数学)和《复变函数》等。

网友C:
付和拉氏变换的联系和不同,见清华大学的信号系统教材,讨论足够详细了,无话可说。
相量分析和拉氏变换分析的联系,见伯克利大学的电路分析基础教材616页,正弦稳态基础定理!!!

老掉牙的东西,自己看书。

网友D:
引帖:https://bbs.21ic.com/icview-1371506-1-1.html

《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有着非常明确的前提和逻辑结构,那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含糊。

网友C:
此贴玄机全在顶楼第一句△ LC电路在输入震荡频率时△
此贴另一个隐性玄机:仿真器的收敛性!!!任何一个节点到地都是限制的!
以上两点很关键!否则理论和仿真结果不一致!不过貌似大伙都在给楼主仿真结果凑答案去了。

所以我发的大多数帖子开始都不给答案,你一给,他们就去根据结果凑答案,没有多少思考了。

楼主把那两个仿真结果图直接贴出来,不要上PDF,手机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蓝线部分信号源波形是余弦函数,不是收敛的,所以不能用"jw"代替。"

这话说得不对,这里可不是什么“ ...

理论理解不透彻,不同理论之间是孤岛没有联系起来,这才是导致分析问题时存在障碍的地方,不是翻看下大学课本就可以的,需要在实际问题中反复运用理解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贴玄机全在顶楼第一句△ LC电路在输入震荡频率时△
此贴另一个隐性玄机:仿真器的收敛性!!!任何一个节 ...

如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论理解不透彻,不同理论之间是孤岛没有联系起来,这才是导致分析问题时存在障碍的地方,不是翻看下大学 ...

建议先弄懂理论再去仿真,这也是建议你去系统地看书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此贴玄机全在顶楼第一句△ LC电路在输入震荡频率时△
此贴另一个隐性玄机:仿真器的收敛性!!!任何一个节 ...

我21:00发此贴,4分钟后,有人说:
△由你的仿真显然可知,系统的自然频率不同于激励信号的频 率。

可见我不是马后**,看穿了根据楼主仿真结果凑答案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1:00发此贴,4分钟后,有人说:
△由你的仿真显然可知,系统的自然频率不同于激励信号的频 率。

基础的东西,能够深入浅出其实挺难的,平时工作大多都是使用现成的经验或结论,真要去理解这些经验或结论达到灵活运用的程度,能够做到的人真是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础的东西,能够深入浅出其实挺难的,平时工作大多都是使用现成的经验或结论,真要去理解这些经验或结论 ...

常混此板块的都知道,和那个太师聊,越聊越晕。

和俺聊几句,你马上清醒,时间晚了,只说第一个图先
编辑公式中。。。

网友C:
对于上面第一个图,楼主也说了系统极点是w0=1/SQ(LC),楼主也说了,激励频率也是W0,据此,根据电路分析基础知识,马上就能判断出,系统输出比如电容上电压,应该是无界的,这个判断是根据基本理论做出的,与仿真无关!

现在根据具体电路,做理论验证!
假设输入激励为vi=Au(t)sin(w0×t),输入到输出的传递函数=1/1+(s/w0)^2,对A/w0×传递函数做拉氏逆变换,马上得到自然响应为A/2×sin w0t×u(t),强迫响应为-A/2×w0×t×cos w0t×u(t),请注意,强迫响应是t的线性函数,自然会随着时间增长变成无界!!

根据以上理论,仿真结果图应该为:
输入是一正弦波,自然响应是正弦波,强迫响应是增幅正弦波,全响应是增幅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上面第一个图,楼主也说了系统极点是w0=1/SQ(LC),楼主也说了,激励频率也是W0,据此,根据电路分析基 ...

下班了,明天再看

网友C:
但是,实测无法得到理想波形,仿真器受收敛性要求也无法实现,所以像楼主那样做,理论预测和仿真结果对不上。后面那个加阻电路也有同样问题,需要微调激励源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的!楼主的仿真只看了上电后的初期,殊不知时间久了之后趋向于平稳。因此暂态总是与稳态不同。把暂态当 ...

可笑的是那位太师,专门发帖第8楼说是两个不同的频率--可见是根据楼主仿真反推的,而本帖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频率相同!!!
扯的是天昏地暗,驴唇不对马嘴!还天天劝人多看基础书籍,还什么来不得半点含糊,自己乱凑答案毫不含糊。

网友D:
给LZ的仿真估个误差:

由图中参数可知其系统的自然频率为

    79577Hz

根据激励信号频率80kHz以及那个仿真图(“差拍”),可以看出其系统自然频率大概为78000Hz。相对误差为

    1.9%

网友D:
那第一个仿真图就是典型的“差拍”(具体频率有一定的误差),这都看不出的可谓连最基本的LC都不懂!

网友C:
连仿真结果是错的都看不出来,岂止是不懂LC啊?!
围绕一个错误结果瞎转悠,岂止是南辕北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事实上4uH+1uF之谐振频率比80kHz略小0.5KHz左右,由于Rs=0因此在谐振时变成短路,又因此Q值很高,则fin很 ...

“但是不论是谐振还是非谐振,在刚上电之初期,总是有一段不稳定的状态,这跟振荡器刚起振是类似的。”

不是这样的!

从波形来看完全符合理论,只是其具体的系统自然频率的“计算”存在误差。仿真器可不是先计算出系统自然频率再去仿真的!

网友C:
还计算误差1.9%?!
SPICE手册明确告知,LC谐振对仿真器的errors是极度敏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仔细研究过伯克利的SPICE内核再来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计算误差1.9%?!
SPICE手册明确告知,LC谐振对仿真器的errors是极度敏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仔细研 ...

从图中看出的频率和器件参数计算出来的频率比较,其误差就是2%左右。而且,此仿真图非常的规范(就理论而言)。

你看不出,那是你眼拙而已!

网友C:
上网瞎扯耽误事啊!原计划每年看2~4本专著,去年上半年1本,下半年上网太多,导致这本共20章的书只看了6章,剩下的600页按照目前进度,得到暑假结束。。。
得控制上网时间,争取1~2个月结束任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网瞎扯耽误事啊!原计划每年看2~4本专著,去年上半年1本,下半年上网太多,导致这本共20章的书只看了6章 ...

ROC整明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您误解我的意思,是用频域分析可求得谐振频率,只是它也就小数几位,而且4舍五入了。您说这个没暂态现象 ...

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371506-1-1.html

我费那么大的劲,可不是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OC整明白了吗?

以前上学路上,和同学聊VCD新奇,他们用过的说VCD能只出音乐伴奏,不出人声?!那时只听过磁带录音机的我哪信啊,和他们抬杠说根本不可能。。。

唉,现在想起来也脸红,无知啊!!
这个小事给我的教训就是人外有人,一切皆有可能!

这个指数收敛域ROC是博士课程才可能研究到的,你用本科教材来证明不可能,不是和我当年犯的一样错误吗?
你以后说不定在哪本书上,看到我的说法是对的,你也会因为今天抬杠而脸红的。
尤其是你本科课程还没掌握,比如13楼说的根据R不同,可以有稳态震荡,过阻,欠阻!而实际上还有第4种情形!一般书上说有3种情形,它的分类标准是根据阻尼因子(或Q值)和1的关系,人家可以这么说,但请注意,你的分类标准是R,所以也套用3种情形就不好了。
理工科就是这个特点:一不留神就出错,你最熟悉的,可能也是你最陌生的!

网友E:
我卄,手机看了一上午才有了点眉目。
也就一个【失谐】状态的LC回路,而已!
老抽还做了个“差拍”专题研究,哈哈

确实是“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上面第一个图,楼主也说了系统极点是w0=1/SQ(LC),楼主也说了,激励频率也是W0,据此,根据电路分析基 ...

您好!您对自然响应和强迫响应的计算没看明白。翻看一起的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好像都没有使用自然响应和强迫响应对系统进行计算,基本上都是使用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对系统进行分解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上学路上,和同学聊VCD新奇,他们用过的说VCD能只出音乐伴奏,不出人声?!那时只听过磁带录音机的我 ...

翻了下自动控制原理的课本,书上使用了阶跃信号源激励二阶系统。阻尼比>1,对应R<1,是过阻尼;阻尼比=1,对应R=1,是临界阻尼;0<阻尼比<1,对应1<R<+无穷,是欠阻尼;阻尼比=0,对应R=+无穷,相当于没接电阻,是等幅振荡。这个仿真就是把课本上例题的阶跃信号换成了正弦波,不过由于我水平有限,可否继续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卄,手机看了一上午才有了点眉目。
也就一个【失谐】状态的LC回路,而已!
老抽还做了个“差拍”专题研究 ...

高人可否指点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人可否指点指点?

高人老9、k5等都谈到啦
2k音叉,声源3k,你听到了2k、3k,还是1k?

网友E:
V20恒为800Hz/1V,V10还可能非800Hz非等幅?(图中最好有个R)

楼主:
引用 网友E:
V20恒为800Hz/1V,V10还可能非800Hz非等幅?(图中最好有个R)

并了个电阻,截图加进去了

网友G:
高人老9、k5等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问题。首帖确实是“拍”。
以前回过一个非常类似的帖,chunyang大加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人老9、k5等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问题。首帖确实是“拍”。
以前回过一个非常类似的帖,chunyang大加赞赏。 ...

可不可以给个关键词,我在论坛里搜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给个关键词,我在论坛里搜下

这个只能说楼主那个仿真波形像"拍",但是这个问题跟差拍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说楼主那个仿真波形像"拍",但是这个问题跟差拍没有关系。

确实跟差拍的波形类似,但是差拍是两个信号源叠加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说楼主那个仿真波形像"拍",但是这个问题跟差拍没有关系。

如图

网友E:
我给你个关键词:线性电路有新的频率产生;线性电路差个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

LTI电路玩不出新花样,简单回答几点就够了,继续讨论没什么意思了。
1.为何用全响应=自然+强迫?
判断系统稳定性,预测波形形状,时域用的是全响应中的自然响应成分,所以要这么分解。当然,频域用传递函数极点,对LTI,两者是等价的。
2.如何计算自然响应,强迫响应和全响应?
对于简单电路,手工计算,略微麻烦点的就用MATLAB之类的数学软件,秒杀!人要做的就是识别计算结果中包含的信息。
同理,许多模电书上还给出一大堆跟轨迹作图规则,这个东西一般人根本不需要**,只要能看懂这个图就行了。
3.楼主通过改变激励形式来换个角度理解电路,很了不起。
比如一般模电书上多用正弦波激励,理由是其他波形能分解成正弦,事实上,换个诸如方波激励,问题难度大增!需要用许多技巧才能化繁为简,这种能力不是一时就能练就的。

网友C:
4,楼主漫不经心改变激励,一不留神碰到了个机关,所以我在29楼用玄机等词,楼主这个是很特殊问题。
机关就是:当你用正弦激励注入某系统,当激励频率等于系统极点时,响应很特殊!!!!

这一点一般教材上不说,大伙都没注意!下面举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主漫不经心改变激励,一不留神碰到了个机关,所以我在29楼用玄机等词,楼主这个是很特殊问题。
机关就 ...

激励源设为70kHz、80kHz、90kHz,其实也类似,只是正弦波幅度的变化周期变小了

网友C:
对于上面的第4点,强迫响应无界的例子:
电流源激励电容
这个简单,此时电路极点频率=0,于是当激励源频率也是0,即直流时,响应随时间增长变的无界!
要是计算验证,就是Vo=It/C
而当激励是正弦信号,此时系统既不稳定,也不不稳定,自然响应是直流,强迫响应是正弦,叠加得正值正弦波。
对于LC电路,激励为阶越信号,自然响应为正弦,强迫响应为直流,全响应为正的正弦。当激励为网络自然频率时,强迫响应随t增长变成无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励源设为70kHz、80kHz、90kHz,其实也类似,只是正弦波幅度的变化周期变小了
...

上面说了,实际测量和仿真时,非理想特性导致结果跟理论不符,这个另一回事,这里就不要讨论了,太多了。
尤其是仿真,是SPICE迭代收敛问题,看SPICE专著吧,比如伯克利学生写的那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激励源设为70kHz、80kHz、90kHz,其实也类似,只是正弦波幅度的变化周期变小了
...

LZ:

给个建议,把我特意发的那个帖子仔细看一遍。有什么地方看不懂的,可以提问或翻书。

不知道你的基础如何,照理我的那些东西大学本科相关专业毕业的就应该能看懂。如果实在是不能理解的话,就此罢了。好在多数所谓的“高手”也不过如此,不懂这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跟差拍的波形类似,但是差拍是两个信号源叠加形成的

右边四行波形,第一行和第二行和你首帖是一回事,第三和第四行和你首帖是两回事。这也正是65楼Lgz2006说的“线性电路有新的频率产生;线性电路差个P。”

网友C:
楼主又晕了,上面教了半天正弦稳态下的相量分析,现在又有新频率。

何为正弦稳态?电路所有分支电压,电流,所有节点电压都必须是同频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晕了,上面教了半天正弦稳态下的相量分析,现在又有新频率。

何为正弦稳态?电路所有分支电压,电流 ...

正弦稳态的定义,电路中全部电压电流都是角频率为ω的正弦波

网友E:
手机也看不见图,你们说的也不懂。我还是去硏究引力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也看不见图,你们说的也不懂。我还是去硏究引力波。

这RLC看似简单,牵涉到的基础知识还是挺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RLC看似简单,牵涉到的基础知识还是挺多的

换个电池看看能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池看看能有什么

换个电池,电容上一直就是1V;如果在电感左端加个开关,闭合开关测量,就相当于输入阶跃波形,电容上是等幅振荡正弦波

楼主:
@HWM @xunkun977 https://bbs.21ic.com/icview-1371506-1-1.html 其实HWM大神已经分析出来了,而我却没有认真去看,才导致一直争论不休,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是想用LC观察能量传递,结果牵扯出这么多知识,真的获益匪浅。先把这块知识好好整理下,这个LC还有其他疑问。比如百度百科里讲的,如果负载阻抗小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负载试图消耗比当前源端提供的能量更多的能量,故通过反射来通知源端输送更多的能量,这种情况称为过阻尼。按照这个说法,难道临界阻尼就是阻抗匹配了?射频里讲的理想情况下,阻抗匹配是负载阻抗=sq(L/C),而临界阻尼下,负载阻抗=0.5*sq(L/C),这两者得出负载阻抗不相同,其中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前提就错了,还是中间漏掉了什么关键知识呢?还望大神们继续帮帮忙!!!

楼主:
引用 楼主:
翻了下自动控制原理的课本,书上使用了阶跃信号源激励二阶系统。阻尼比>1,对应R ...

为什么阶跃信号输入,二阶系统输出,阻尼比为0,R为无穷的时候,系统输出是等幅振荡的正弦波,因为阶跃信号是非周期波形,其频率是连续的,则肯定存在系统震荡的那个频率,则就会引发系统等幅振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HWM @xunkun977 https://bbs.21ic.com/icview-1371506-1-1.html 其实HWM大神已经分析出来了,而我却没有认 ...

到现在为止,哪有什么争论了(拍不拍就不说了)?你现在理解通的那些东西,我前天在29楼就提示过了,外加上面总结4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HWM @xunkun977 https://bbs.21ic.com/icview-1371506-1-1.html 其实HWM大神已经分析出来了,而我却没有认 ...

你这才1个LC,根据信号源等参数,重新建模,看看多少个LC串联才能模拟传输线,然后才能得到你期望结果。

另外,既然你本帖目的是研究能量转换,那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分析都跟目的不大配套,研究对象应该是相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阶跃信号输入,二阶系统输出,阻尼比为0,R为无穷的时候,系统输出是等幅振荡的正弦波,因为阶跃信 ...

对的。
但此等幅振荡频率是由LC决定的,并不等于施加在LC回路上的正弦信号频率。二者之差,就是那个“拍”。
现在似乎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事实上4uH+1uF之谐振频率比80kHz略小0.5KHz左右,由于Rs=0因此在谐振时变成短路,又因此Q值很高,则fin很 ...

44楼老5对本帖有贡献,证明如下图,请仔细瞅瞅图中坐标时间轴,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44楼老5对本帖有贡献,证明如下图,请仔细瞅瞅图中坐标时间轴,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

全貌:

网友C:
上面有人用相量法,帮助楼主把那个"差拍"图形来由给圆满了?!

不知看了85楼图有何感慨!继续给说圆满了?

网友D:
还是去“修电视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面己经说过仿真的时间拉长后,波形䞤向于平稳,但仍有少许波动,但没象刚上电那么钜大,就如您这图。至 ...

你还当真?!

网友D:
起码的数学和物理基本概念都没有,居然还在电子行业里面混!

尼玛,真的是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前面己经说过仿真的时间拉长后,波形䞤向于平稳,但仍有少许波动,但没象刚上电那么钜大,就如您这图。至 ...

NND,一群元老都说拍,虽然心理不信,但多少心理有点不放心,饭也没来得急吃,到家做实验,示波器上出现期望的稳稳的同频正弦波,俺就知道差点上当了。。。

自己做实验,比口水战来的快!连洞洞板都不要,2分钟知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起码的数学和物理基本概念都没有,居然还在电子行业里面混!

尼玛,真的是服了!

LTI下的RLC,激励为正弦,稳态下能输出"拍"?

截图,截图,把示波器截图发上来给大伙瞻仰?
只要你发个图证明,明天我转100块钱给你,当材料钱!
OK?

网友D:
上两幅图(直接摘自我的那个帖子):

一)LZ无电阻R之LC串联网络仿真图的理论结果

二)包含有电阻R的RLC网络输出响应的理论结果

网友D:
这里再说明几点:

一)无损耗只能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必然存在损耗。

二)LTI同样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必然是非LTI的。

三)无赖存在于理论中,而现实中的无赖更真实!

用一个不具备理论前提的实验去验证理论,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TI下的RLC,激励为正弦,稳态下能输出"拍"?

截图,截图,把示波器截图发上来给大伙瞻仰?

100少了些,连这几位聚聚撮一顿都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TI下的RLC,激励为正弦,稳态下能输出"拍"?

截图,截图,把示波器截图发上来给大伙瞻仰?

“拍”本来是声学概念,早在电话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拍”本来是声学概念,早在电话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就有了。

大学物理学过,3天前百度过了,百度里也说是声学概念,具体点是波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再说明几点:

一)无损耗只能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必然存在损耗。

谢谢指教,俺是用电桥把LC参数测量出来,然后把非理想参数添加进去,绝对逼近真实情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大学物理学过,3天前百度过了,百度里也说是声学概念,具体点是波的概念。

...

物理学第48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宁可相信自己,在做一个属RLC并联电路R连到信号源,原先一直是实体测试,末了再做仿真作可靠性验证,仿真 ...

一)实验根本无法验证LZ的“理想电路”,这我在早先关于“电路”之概念论述时就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二)LZ之电路图根本就无需去仿真,完全可以求得其解析解。

三)此问题早已经明确,包括LZ等都已经明白了这是什么回事儿。其实,那已经是个技术以外的事情了。

四)最后再次建议去看看我特别针对此帖的那个帖子,若如看得头晕,那就算了!

其它的,不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00少了些,连这几位聚聚撮一顿都不够。

100不算少,“这几位”有我,还有谁?

“引力波”就是2个黑洞邻居,确实靠得太近了,以至于相互缠绕扰动时空,涟漪翩翩殃及千里,当年早有人理论推得、今日终被人探测认定。大概其儿就是这样啦!

回来再看这个“LC电路输入震荡频率的正弦波”,翻译一下即【(单频)正弦激励下的二阶电路(响应)】。这类响应在教科书中是有定论的,只是楼主“R=0”的仿真令人匪夷所思——系统应该有个“默认电阻”吧。
作为课题,这又让老抽显摆了一把数学拿手。不屑曾经尊以“审国师”称的旧粉,讥讽修电视达人的老相好,不提。
据说楼主已经明白:“w与LC之频差”。殊不知,无论仿真还是实战,“频差”总是存在的!所以,有意义的仿真是“R=\=0”。R=0,必有悖论或谬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0不算少,“这几位”有我,还有谁?

“引力波”就是2个黑洞邻居,确实靠得太近了,以至于相互缠绕扰动 ...

说“撮一顿”是开玩笑。这几位天南海北,如何能聚到一起吃饭?

HWM历来喜欢以数学方式解释电路现像,不是傅立叶就是拉普拉斯,说不定勒让德、贝塞尔或者诺依曼也一起上来。问题在于各校水平参差不齐,同一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生一点即透,且能够举一反三,有的学生毕业了,连基尔霍夫还没弄明白,也不知道什么相量。正因为如此,“你不适合干这行”这句话在论坛里面出现得越来越多。

网友G:
如果是我来解释楼主的仿真,我会这样说:只有从开天辟地(时间负无穷)到海枯石烂(时间正无穷)一直存在的正弦信号才叫正弦信号,开关合上之前不存在而开关合上之后存在的正弦信号,应该是一个阶跃信号和一个正弦信号的叠加。LCR回路对阶跃信号的响应在R较小时是个衰减振荡(欠阻尼),当R->0时则是等幅(不衰减)振荡,其频率由LC数值决定。LCR回路对正弦信号的响应是等幅振荡,其频率由外加的正弦信号(激励)决定。这两个信号不可能绝对相等,所以会出现“拍”。实际电路中R不可能->0,故很难观察到这种“拍”现像。
其实,机械振子可以做得衰减非常小(石英晶体的Q值可达数万甚至更高)。在机械振子中反而比较容易观察到这种阶跃叠加正弦激励所产生的“拍”现像。
这样解释,没有用到数学,但要求了解LCR回路对阶跃信号和正弦信号激励的响应。

HWM
“但要求了解LCR回路对阶跃信号和正弦信号激励的响应”,若如此,也没必要费工夫详细说明了。《电路》和《信号与系统》原则上就是“数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来解释楼主的仿真,我会这样说:只有从开天辟地(时间负无穷)到海枯石烂(时间正无穷)一直存在的正弦 ...

R>0时频率可不是有LC决定的,上次有网友和蚂蚁谈到过,别看差一点,一点也关键!尤其是这里。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阶跃信号和一个正弦信号的叠加,补充下,输入信号是阶跃信号与正弦信号的相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0时频率可不是有LC决定的,上次有网友和蚂蚁谈到过,别看差一点,一点也关键!尤其是这里。
...

老chang是说“趋于0”,不是“大于0”。
当然,此时老chang宜用“R=0”。

网友E:
“应该是一个阶跃信号和一个正弦信号的叠加”赞同!
这是在"稳态"之前,激励源的2重性(先这么叫吧)。
那么,稳态之前的n阶线性电路是否也可看作具有了某些“非线”特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chang是说“趋于0”,不是“大于0”。
当然,此时老chang宜用“R=0”。

死扣怪难解的,都不看楼主题目,两眼都盯者楼主仿真结果了。

换个角度考虑:我们假设楼主顶楼第一句是严格成立的,误差等于零!!!此时结果如何?

网友E:
这么说吧,设电路R=0来仿真不靠谱!拿不靠谱仿真结果来说事儿,也不够靠谱。
在R>0事实下,复杂瞬态终究被认为会达到稳态。那么,在电工的大尺度上讲,相量分析给我们提供的原理结果,更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死扣怪难解的,都不看楼主题目,两眼都盯者楼主仿真结果了。

换个角度考虑:我们假设楼主顶楼第一句是严 ...

若R=0以及w=LC严格成立,悖论谬误或将产生

网友G:
@HWM
“但要求了解LCR回路对阶跃信号和正弦信号激励的响应”,若如此,也没必要费工夫详细说明了。《电路》和《信号与系统》原则上就是“数学”。
LCR对阶跃和正弦的响应,当然也是数学。不过仅用到二阶常微分方程,比拉普拉斯傅立叶勒让德贝塞尔终归是少了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若R=0以及w=LC严格成立,悖论谬误或将产生

LOOK,所有参数不变,仿真结果又变成这样了:

网友C:
哈哈,针对"你有多大鞋,他就有多大脚"特点,只有采用这种手段调戏他,给个仿真结果,马上想法给说圆满了!现在,针对上图,又如何说圆了?!
即便这个说圆,上面那个怎么办?

即便上面两个都给说圆了,我下面再贴第三种仿真结果!
如果再说圆了,我贴第4种仿真结果!
如果。。。

同一个电路,6种仿真器仿出5种结果,这得多么好的口才--媒婆那样的?--才能给说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OOK,所有参数不变,仿真结果又变成这样了:

R=0仿真本不靠谱,圆也好方也罢,除去作秀再无它用。君不见,哪个教材或论文去做“R=0”n阶电路这等傻事儿?
不过呢,老抽单独立贴论述,应视为与本题争论无关。
话又说回来,老抽自己做课题好好的本来无事儿,真不该87、89、9…乃至101等楼,惹事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0仿真本不靠谱,圆也好方也罢,除去作秀再无它用。君不见,哪个教材或论文去做“R=0”n阶电路这等傻事 ...

这个可以有!我看过好几本电路基础的书,专门化0.5节左右内容来论述R=0时电路特征,尤其是能量转换,鉴于太师去年发几个帖子来论证[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不可能存在线性振荡器],俺就不发图了,因为标题太刺眼了--Linear oscillator

网友E:
这个可以有?电路分析激励一个C、L或C+L无R系统,怎么响应。简单点,一节好电池连接一个电容、一个电感或是俩都接,全电路无功损,瞬态电压电流怎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