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请大神帮忙给本电路图一些建议

楼主(2016-02-15):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实现如下功能,当A、B传感器均发出高电平的时候,LED灯亮。于是我设计了如下电路图,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不对?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三极管集射极叠接(串联丶串烧),剩下两个基极为控制输入。

不是很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三极管集射极叠接(串联丶串烧),剩下两个基极为控制输入。

能画个电路图么?谢谢/

网友B:
二极管最好不要直驱,挂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C:
改成下图。简洁、明晰。

网友D:
搞这么多发光二极管,同时亮灭,难道照明用的二极管,那个得恒流吧。若只是指示作用,使用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E:
传感器输出低电平时,会比gnd电平高点,比较器输出还是不变

网友F:
利用一个与门就搞定了。干嘛非得用比较器啊

网友G:
用与门,全1出1,入异出,0,
用与非门,全1出0,入异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这么多发光二极管,同时亮灭,难道照明用的二极管,那个得恒流吧。若只是指示作用,使用一个就行了吧 ...

不是指示,用来有一定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输出低电平时,会比gnd电平高点,比较器输出还是不变

那比较器的低电位可以设置成3.3V,不过我发现根本不用比较器,直接接74HC08就可以吧,好像比较器没什么卵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下图。简洁、明晰。

谢谢!你的驱动能力比我写的好,电路简单。

网友H:
6楼电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