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输出的PWM最多可以驱动多少路电机

楼主(2016-02-15):
我现在有八个空心杯电机 想用PWM驱动,但是如果单独驱动的话就需要八路PWM了,而我需要控制其占空比和频率均相同,请问我可以用一路PWM驱动多路电机吗?用的是简单的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
驱动电路图应该是用SI2302

网友A:
估计一路是不行的,担心你驱动电机的功率不够。你可以用四路,每路驱动两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路是不行的,担心你驱动电机的功率不够。你可以用四路,每路驱动两个试试。 ...

我测试过,我需要的每个电机的功率大概为0.03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我需要的每个电机的功率大概为0.03w

不是吧,什么电机的功率这么小,能带动输出么?如果功率没问题的话,差不多应该可以驱动。你可以先做个试验看看。我之前用一路PWM驱动过两路电机,带的多没试过。

网友B:
如果 PWM 占空比始终相同, 那就可以用1路 PWM 控制多台电机.
为了控制方便, 建议每路 PWM 控制一个电机.
STM32 的定时器很丰富, 就算最低配置也起码有2个定时器, 达 8 路 PWM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