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引脚冲突了,怎么办

楼主(2016-02-16):
需要同时用到SPI和DAC,两者共用一个引脚,该怎么办呀?

网友A:
那没办法,只能做个取舍,重新规划了。

网友B:
前期的规划很重要,不然到后期就抓瞎了。

网友C:
SPI可以用IO模拟的,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换个双SPI接口的芯片就好了。我记得STM32有双SPI接口的芯片的

网友E:
一般一个芯片不会只有一路DAC的吧,错开就好啦

网友F:
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规划好的,实在没办法的话,只能重新选型的。

网友G:
没有任何情况时无解的,重新规划就好了。大不了一个用IO模拟。

网友H:
DAC的输出引脚,这个是无法改变的。如果非必要的话,只能修改SPI为IO模拟了。

网友I(2016-03-21):
难道已经把PCB设计出来了?

如果可以的话,搞一个分时复用吧?

请问一下 分时复用这样的方法好吗?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B:
前期的规划很重要,不然到后期就抓瞎了。

是呀,前期的规划绝对很重要。任何项目必须前期都规划好。

网友J:
那是你设计硬件电路 没有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