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200B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我在用RE200B遇到点问题。典型电路采用的官方文档里提供的如下图(实际上只用到了timer之前的部分),timer部分打算用mcu去实现。元件的选取:LM2902我换成了LM324;阻容件都是按图上所取(10uf电容采用1206封装的陶瓷电容);二极管采用IN4148。但一直调不通。有人时无法持续输出高电平,无人时无法持续输出低电平,用示波器看到的都是3.52v左右,无规则的脉冲波形。麻烦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文档:立即下载

网友A(点评):
想问一下,你这电路之后是做成功了吗,我最近也在做,想咨询一下re200b的放大

网友B(2016-02-16):
本来输出就不是固定电平,有人时输出一个低频波,没人时没有输出。而且有人时候还必须是运动的,如果站那里不动也没输出。补充一点,这里说的没有输出意思是固定电平

楼主:
补充2个图:有人时

无人时

楼主:
无人时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输出就不是固定电平,有人时输出一个低频波,没人时没有输出。而且有人时候还必须是运动的,如果站那里 ...

多谢回复,麻烦你看看我刚才发的2个图,能看出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C:
楼主,有一个芯片叫biss0001的,很好用。
淘宝买一个产品模块才5块钱,直接买,不要费神了,除非你要求特殊

楼主(点评):
恩,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用放大电路试试

网友D:
看着有点乱,LM2902、LM324这两个电路一样

网友E:
我也是初学者,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感觉是后面的两个比较器,比较电压幅度才一个二极管电压0.7V。假如输出纹波稍微大一点,就会翻转。你可以尝试吧两个二极管换成电阻,让比较电压高一点,估计就比较器就没那么容易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