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布线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16):
参数设置有问题啊。丝印和焊盘之间的距离设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啊。丝印和焊盘之间的距离设大一些

那不应该是绿色的吗  也用规则检查了 也没有错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应该是绿色的吗  也用规则检查了 也没有错误啊

你用的是ALTIUM吗。介意将你的原图发上来看看嘛

网友B:
焊盘上右击自己查看规则冲突
知道是什么规则冲突之后去规则中更改一下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LTIUM吗。介意将你的原图发上来看看嘛

谢了 从新导入一遍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从新导入一遍就没有了

没关系,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C: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