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6-02-16):
使用电阻分压检测锂电池电压, 电源断开时,两个电阻对地放电增加功耗,请问大家是如何检测锂电池电压?谢谢

网友A:
在MCU检测电压处加了电容,其它一样的

网友B:
上 M 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CU检测电压处加了电容,其它一样的

加电容不一样有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检测锂电池电压,您那样是检测稳压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 M 级电阻

那样不是还有功耗?一般大家用什么方法?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开关

网友E:
μA级电流。

网友F:
电阻稍大些,百K。

这还不允许,就投降吧。

网友G:
没看懂,这个是要检测锂电池的充放电电压,还是检测系统的电压?
检测锂电池的充放电电压,不用在乎这点功耗的,充放电路的效率损失都不止这一点能耗

网友H:
你还没考虑电池自放电特性,

网友I:
参考Microchip的低功耗设计技巧,里面有参考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这个是要检测锂电池的充放电电压,还是检测系统的电压?
检测锂电池的充放电电压,不用在乎这点功 ...

你好,是检测电池剩余电量,可以在系统中显示剩余电量。 系统没有打开,那两个分压电阻一直在有功耗。浪费电量

网友J:
两个办法
1、增大分压电阻到M级,但是要考虑ADC输入阻抗
2、对地接MOS开关,不需要测量的时候关闭,电流只有漏电流,忽略不计,开机和待机的功耗都可以降下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检测电池剩余电量,可以在系统中显示剩余电量。 系统没有打开,那两个分压电阻一直在有功耗。浪 ...

假设两个分压电阻加起来1MΩ,那十几天才消耗1mA·h的电量。
到底是什么低功耗系统,连这么一点电量都要计较……

网友L:
在乎那点功耗的话,在上面那个电阻的接电池端,串接一个开关,由单片机控制开关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检测电池剩余电量,可以在系统中显示剩余电量。 系统没有打开,那两个分压电阻一直在有功耗。浪 ...

你知道自放电电流有多大吗?远大于M级电阻泄漏的电流,

网友N:
用大电阻,功耗与电量相比很小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检测电池剩余电量,可以在系统中显示剩余电量。 系统没有打开,那两个分压电阻一直在有功耗。浪 ...

换其他的ad采样电路可以吗?不一定要用电阻分压

网友O:
3楼四楼太经典。。。已经充分回答了楼主的问题

上百K甚至M级电阻放的那一点儿电,远远小于电池的自放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O:
引用 楼主:
要检测锂电池电压,您那样是检测稳压后的电压。

你图上描述有问题啊,那个方块名字叫“电源通断”,并没有写稳压,按照字面理解,确实应该使用敲代码兄弟的图

网友P:
加一个电压检测芯片,输出连到MCU,电压检测芯片可以做到功耗<1uA,价格只有几毛。

网友Q:
去网上查查库仑计原理检测较准。也有对应芯片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假设两个分压电阻加起来1MΩ,那十几天才消耗1mA·h的电量。
到底是什么低功耗系统,连这么一点电量都要 ...

是呀,,,再加上锂电池自放电都比这历害。。。完全可以忽量不计的!!!

网友S:
电阻选10K 以上的, 铝电池电压最高4.2V。 你自己算算功耗能有多大?4.2/20K=0.00021